打算做个小铣,对于主轴电机,请教诸位,谢谢!

楼主(2011-11-03):
手头有:
1、冲击钻,交流电机400w,空载1650转,负载1200转
2、电动起子,直流电机,14.4v,550转,无功率标识
3、小电磨,交流可调速,电机140w 15000转-35500转

请教,俺用哪个改装较为合适?

小铣打算用来铣软金属及塑料,木制品等

谢谢!

网友:
除了电动起子声音小点 另两个能把人吵死

网友:
帮顶
如果不怕声音大,可用修边机,因速度快,有力。

网友:
做个工装 都用上

楼主:
恩,声音确实很大,有木有静音的方案?

网友:
静音的有啊,E240就是那咱38电机。

楼主:
就现有手上的电机,该如何取舍呢?

网友A:
建议都舍去,用过就知道你肯定会换的

网友B:
3、小电磨,交流可调速,电机140w 15000转-355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都舍去,用过就知道你肯定会换的

HI,请教一下,能大致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小电磨,交流可调速,电机140w 15000转-35500转

谢谢,是看中他的15000转以上?

网友:
都不适合长时间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看中他的15000转以上?

业余使用的原则是:能用,够用。

专业使用的原则是:好用,耐用。

楼主:
谢谢楼上!
需要整个无动力主轴吗?

网友:
垃圾全卖掉,凑钱换精品,手上垃圾多了看着都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