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浮子室的工作(平衡油杯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1-11-03):
文章转载自香港科技模型促进会

據我了解,浮子室主要用在壓力供給系統(Pressure feeding system),而作用有兩個:-
第一. 可使燃料無間斷地供給到引擎去,
第二. 燃料供應的壓力平均,不會因排氣壓力增減而改變
因船隻在跑動的時候,特別在有浪的情形,油箱裏的 (吸油嘴)會上下左右擺動,這時候(吸油嘴)便有機會離開燃料面,即使油箱裏的(吸油嘴)是固定的,油料的晃動也有機會形成氣泡,間歇性的貧油往往會在這情形下發生。此外,船隻轉彎時因為離心力關係油箱內的油料實際上是與引擎互相競爭油料的,加上引擎於高負荷(轉彎)時實際上是需要較多油料的,形成了每次轉彎引擎都輕微貧油。 如何使燃料無間斷地供給到引擎去?浮子室是一個理想的裝置,畢竟主油箱缺油或油管內進了氣泡的時間極短,所以、浮子室的容量不用太大便足夠操作。安裝以及使用恰當的浮子室能令引擎從油箱滿油到最後一滴供油都保持穩定,油針變化輕微。
引擎起動後,油料便不斷地受排氣管背壓而流向浮子室,那麼浮子室不是會溢滿嗎?不會,當浮子室內液面達到預定高度時浮子就會浮起同時關閉進油閥,過量的供應會馬上被切斷,相反地,如果浮子與進油閥失效或者背壓過大的話,浮子室便會因為溢滿而從放氣孔不停漏油。正常操作下放氣孔是用來排掉排氣管的背壓,保證引擎不論在任何轉速下油料均以不高於大氣壓力供應引擎。
光用排氣管背壓加副油箱 (header tank)不是比較簡單又能解決問題嗎?是的,……… 如果你的油箱夠硬,不會因引擎高速時的高排氣壓力而膨脹的話..................................
光用排氣管背壓加副油箱 (header tank)的問題是油箱會因為引擎高速時的高排氣壓力而膨脹,當你減速而引擎不再需要大量油料時,膨脹了的油箱須要從連接排氣管的背壓管以及連接化油器的油管泄壓,過量的油料便會湧向引擎,小則做成再加速困難,大則死火。油箱越大,問題越大.油箱很小的話,問題也小得難以察覺,可以忽略。
但浮子室也有其缺點,因其容量小的關係,往往因為起動時或引擎低轉時排氣壓力小,燃料供應到浮子室不足夠,船還沒有下水浮子室內少量的油料便用完了。這情形通常會發生在船隻還在岸上落水前,特別容易發生在大船如 90級上。除了起動後經常以手按排氣管以加強供油和儘快下水外,只好稍為加大浮子室容積了。

在 FSR-V的實際情況中,用直接傳動的15級因為化油器低,浮子室應盡可能低置。用減速齒輪的3.5以及7.5則因為化油器較高,浮子室應盡可能高, 說穿了就是要保持浮子室內的油面與化油器水平接近 , 太高油料會自己灌向引擎,容易富油,太低則增加引擎吸油的阻力,容易貧油。
作個總結,浮子室油面、遙控油針與化油器三者應盡可能接近而且處於同一水平。
文章提供:新紮師兄Calvin Leung

网友:
看不懂  唉!~

网友:
HK模型技术促进会论坛上其他一些文章也不错,包括怎么从头开始做一条V,有机会也请版主转帖过来。

网友:
浮子室的位置比油箱的位置高许多,靠排气管增压把油压到浮子室去有点怀疑??

船在不平的水面上行驶,浮子室里的油面也是不平静的,

网友:
这结构与摩托车化油器下半部的结构一模一样,只不过摩托车的油箱在上面,油自然在重力作用下会流到浮子室里去,而甲醇船的油要通过排气增压从主油箱里被压过来

网友:
可使燃料無間斷地供給到引擎

网友:
用过就知道好了,真真的

网友A:
自己做了个浮子室,可惜船舱高度不够,无法安装,使油面与化油器相平,浮子室的油面稍低些,不知可否??

网友B:
一般用浮子室的发动机,化油器都是比较低的高端类型,如果化油器比液面高,靠发动机吸油效果不好。

网友:
这要重点更正!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浮子室的发动机,化油器都是比较低的高端类型,如果化油器比液面高,靠发动机吸油效果不好。

这要重点更正!
靠发动机自然吸油效果是最稳定的!!
要不什庅化油气的噴油咀都在油料之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章转载自香港科技模型促进会
據我了解,浮子室主要用在壓力供給系統(Pressure feeding system),而作用有兩個:-
第一. 可使燃料無間斷地供給到引擎去,
第二. 燃 ...

这有点錯误....
說穿了就是要保持浮子室內的油面與化油器水平接近 , 太高油料會自己灌向引擎,容易富油,太低則增加引擎吸油的阻力,容易貧油。
太低則增加引擎吸油的阻力,容易貧油....(油料低於水平是可调整主油針的设置來配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了个浮子室,可惜船舱高度不够,无法安装,使油面与化油器相平,浮子室的油面稍低些,不知可否??

當然可以!
以上楼層以解答

网友A:
浮子室的贮油量不多,为何不设计一个双腔浮子室,一腔装浮筒,开关油针,起控制作用,另一腔专用来贮油,两腔之间相互连通,各腔上面各开一个小孔与大气相通,出油管在贮油腔底部,这不就解决了大机器起动时油料很快消耗完的弊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Cky你死性不改,你讲的问题老賈文章巳讲到了,为什么你讲的才对呢?你这么喜欢出风头比个问题你答,o艇的舵为什么裝在右边?答对请你吃饭。

网友:
尊重贴主的好意,全以技術讨論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次一圈成绩是不是你对浮子窒的理解不夠?所以变成一圏大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cheuk对着你鸡命尸畸有料子当然口臭!我cheuk船到人不到一样赢你!星期六我当众.吊夠死你!还有o艇舵為什麼裝在右邊你有料不怕笑就快來答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拾玖大输?你不懂答我的问题是吗?

网友:
为什庅浮子盅水平一定要低於化油器的水平呢....
因为跑船时会有仰头和拍浪的情况出現....上仰角度也会引致倒灌的啊....这下应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5imx是技术交流网当然在这里讲的。你没料子讲就收山吧。星期六我的工作就是吊夠死你兄弟们记得开录像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西人國你冇車開當然吾知的。香港以前是英國殖民地交通,是效法英國的行車方向。鸡命尸畸歪明啵死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浮子室的贮油量不多,为何不设计一个双腔浮子室,一腔装浮筒,开关油针,起控制作用,另一腔专用来贮油,两腔之间相互连通,各腔上面各开一个小孔与大气相通,出油管在贮油腔底部,这不就解决了大机器起动时油料很快 ...

两腔之间相互连通,各腔上面各开一个小孔与大气相通
这不就是变回了直接增压吗?
浮子盅是有大小尺寸的,大机器用大一点的配合就是了.
还有浮子盅就是要把大油缸在晃出的气泡過慮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鸡命尸畸歪你有看清楚写什么啵?底水平的你没法理解问题,我是明白的。死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鸡命尸畸歪你没有一题能对应wu3075的问题。哎!叫你好好学习就不听,出来社 会你就打空炮!问问关怀恩看懂不,帮帮你,死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子室的贮油量不多,为何不设计一个双腔浮子室,一腔装浮筒,开关油针,起控制作用,另一腔专用来贮油,两腔之间相互连通,各腔上面各开一个小孔与大气相通,出油管在贮油腔底部,这不就解决了大机器起动时油料很快 ...

构思是很好的,但多一个腔就多一套安装,对船来说未必方便。现在的油杯都比以前的胶卷筒大,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想道一点:用于储油的那个腔的位置可以更低些,只要盖子上的通气孔比控制油杯里的最高液面高一些就可以,这样可以存储更多的油。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感觉不是直接增压,事实上油杯里的油对发动机毫无压力,如果在标准气压下,也就一个大气压,发动机工作时,由于化油器口气流流速快倒致气压降压,从而吸进贮油室里的油(事实上是被大气压进去),靠发动机自然吸气进入气缸,我做的浮子室制作室与贮油室位于同一水平,两室之间有一道隔板,隔板上有很多较的孔,油能自然通过,在通过时也可以把油中的一些细小的气泡过滤掉,我装在发动机上试过,效果也可以,问题也有,就是油针做得不太好,静态时,锁油效果好,船行驶时,有点锁不住油,看来要用真油针,花钱买一个摩托车的油针和油针座,锁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直接增压,事实上油杯里的油对发动机毫无压力,如果在标准气压下,也就一个大气压,发动机工作时,由于化油器口气流流速快倒致气压降压,从而吸进贮油室里的油(事实上是被大气压进去),靠发动机自然吸气进 ...

事实上油杯里的油对发动机毫无压力....这正是浮子盅的原理!
上个你说的浮子盅在大油缸內的草图比较易理解.

网友A:
我一直有个疑问,甲醇船采用浮子室后为何油箱里的油还在增压呢?如果船舱空间足够的话,把油箱安装高些,出油口在下放,这样油箱里的油就会自动流到浮子室里,由浮子室来控制油箱里的油何时到浮子室,为何没有人这样做呢,是不是受船舱的限制?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高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疑问,甲醇船采用浮子室后为何油箱里的油还在增压呢?如果船舱空间足够的话,把油箱安装高些,出油口在下放,这样油箱里的油就会自动流到浮子室里,由浮子室来控制油箱里的油何时到浮子室,为何没有人这样 ...
谁都想船的重心越低越好,重心低肯定更稳定。几公斤的油悬在半空中肯定对稳定有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疑问,甲醇船采用浮子室后为何油箱里的油还在增压呢?如果船舱空间足够的话,把油箱安装高些,出油口在下放,这样油箱里的油就会自动流到浮子室里,由浮子室来控制油箱里的油何时到浮子室,为何没有人这样 ...

你应多作试验就会更理解了
1)重心问题
2)油缸在浮子室後....(不加压什往前供油)!!
说來说去都是要把1.8-4.5升油量的高低來用浮子室作平衡点/定位...

照片

90年代的15c.c.船的体积更少..油缸面积占了船的三份之一

90年代的15c.c.船的体积更少..油缸面积占了船的三份之一

网友(2011-12-16):
 长学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油杯里的油对发动机毫无压力....这正是浮子盅的原理!
上个你说的浮子盅在大油缸內的草图比较易理解.

小油杯在正常工作时是有压力的,因为主油箱的油靠压力顶开油杯单向阀向油杯供油(进油大于出油),这个压力通过单向阀传到浮子再作用到液面只不过由于回气孔和单向阀的存在压力不大且较平均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油杯在正常工作时是有压力的,因为主油箱的油靠压力顶开油杯单向阀向油杯供油(进油大于出油),这个压力通过单向阀传到浮子再作用到液面只不过由于回气孔和单向阀的存在压力不大且较平均而已。

经過止油阀的制压和蓋面上的排气咀.....油杯內的燃料还有压力
你有用過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過止油阀的制压和蓋面上的排气咀.....油杯內的燃料还有压力
你有用過吗?
我有深刻的印象,那年在宁波FSR-V3.5预赛小油杯裂了想当然的认为撤掉小油杯拔去充压管用普通油箱跑没问题,但是机器贫油严重,开大主油针才正常,因此才注意到小油杯的情况,正常跑浮子在液面的作用下将单向阀向上抬而充压主油箱的油要顶开单向阀向油杯供油,单向阀芯处于打开和关闭的临界状态它的位置始终在阀的上端调节进油压力和浮力的平衡(压力愈大浮力愈大),而浮子底部和液面95%的面积接触,请注意是浮子下的液面受到反作用力而不是整个小油杯容器有压力,当开放式容器内的液体95%的液面受压你能说这个液体内没有压力吗(注意是有油压)?请教一下作用于阀芯顶部的油压除了排气嘴能释放是不是出油嘴也能释放? 因此模型上的一些细节只有遇到你才有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深刻的印象,那年在宁波FSR-V3.5预赛小油杯裂了想当然的认为撤掉小油杯拔去充压管用普通油箱跑没问题,但是机器贫油严重,开大主油针才正常,因此才注意到小油杯的情况,正常跑浮子在液面的作用下将单向阀向上抬 ...

Hyamaha 因各地方言和理解真的会有不同! 而我自認是小学程度,...对於全世界学術上專有名稱也不会全明白和刻意的一一寫出來.....祇会在意自己使用的东西配合就好了...(也就等如经验的累积)
在身边的朋友可以说,可以看到实物....而網上交流真的是字体上...理解方向...物料上....设计上...使用上....太多问题了
但老一句!世上沒難事,祇怕沒心人
自古以來人类都生活在地球大气压力和地心吸力下,而所發明的东西也会隨著而適用於这地球上,
再寫一遍我自己的使用理解!!
而浮子能上升是因为油料的質量比重高而浮子內是密封的空气室.....所以油滿时会把浮子升起隨而压上止阀门....把有因排气管所増圧到的油料制停>>一个设定好的水平位置<<
而另外一个蓋子上的是>>排气咀<<是把油箱內的气泡过濾走,作用是以免发动机的油料吸入气泡而引至工作不稳定而或熄火.

楼主:
再寫一遍我自己的使用理解!!
而浮子能上升是因为油料的質量比重高而浮子內是密封的空气室.....所以油滿时会把浮子升起隨而压上止阀门....把有因排气管所増圧到的油料制停在>>一个设定好的水平位置<<
而另外一个蓋子上的是>>排气咀<<是把油箱內的气泡过濾走,作用是以免发动机的油料吸入气泡而引至工作不稳定而或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寫一遍我自己的使用理解!!
而浮子能上升是因为油料的質量比重高而浮子內是密封的空气室.....所以油滿时会把浮子升起隨而压上止阀门....把有因排气管所増圧到的油料制停在>>一个设定好的水平位置>排气咀

再寫一遍我自己的使用理解!!
各国各省的玩家都是按自己本子辨事的!
各有理论...各有創新....玩得开心就是了
先祝大家聖誕和新年快乐

网友:
  大C.......你最近個月比較決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