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的限流电阻计算及LED接法(已解决,付图片)

楼主(2011-11-03):
今天给老婆做了个LED地摊灯,开始亮度非常棒,但是十几分钟就爆掉了,29个灯珠全废,只好重新焊接,并在电源线上接了25欧或50欧的电阻,发现亮度非常的低,摆摊根本不行,请教各位大侠,我的电路有问题吗?问题出在哪里?还有限流电阻的计算?图文并茂最好!谢谢了!明天来看结果!谢谢大家!

以下是电路图

今天白天因为太忙,没有时间看大家的回复!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这个灯做现在可以用了,我把所有的LED都改成并联了!然后用500W的电炉丝,截了一段,串接在电源线上,基本解决问题,试验了大约5个小时,没有问题!计算方法如下:

制作过程如下:
电炉丝

缠绕在筷子上

两端加螺丝

这是6V电瓶

这是灯的制作

这是摆摊时的效果,刚才拍的,肉眼看的是长方形的亮光,拍出来的却是圆形的,奇怪!
哈哈!“十元五双”,大家知道卖的是什么东东了吧?
当然电路还不是很好,应该每个LED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再搞恒压、恒流,等有空再搞,先用着再说了!
谢谢大家的指教!大家的热情超乎我的想象!如果谁有不懂的问题,在本版开贴,只要我知道的一定会告诉你的!

网友:
(电源电压-LED压降)/电流=限流电阻阻值……貌似我是这么算的。

比如12V电压,串联两个3V的LED,20ma,那么,限流电阻值=(12-6)/0.02=300欧……

网友:
两边的个数要一致,应该两个串联两个串联,然后再并联。

直接接电源肯定不行,你需要了解两个参数:
1、LED额定电流  i 【假设为 20mA】
2、LED正向工作压降 u【假设为2.5v】

6v电源下的限流电阻这样算: 【6v-(2x2.5v)】/(20mA*14并联个) = 3.57欧姆

限流电阻功率: 【6v-(2x2.5v)】x (20mA*14并联个)= 0.28W

网友A:
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理论上做出来的东西往往用不住,不是理论不对,是考虑的参数太少

你的电路图需要改进,每个LED接独立的电阻,因为LED的工作电压离散比较大,小到3.0 大到3.6,如果你是工厂订货几万个的话,他会给你分好,但是去商店买几十个都是等外品,就是大批量生产分光分电压后踢腿下来的,参数离散大,所以并联工作电压小的会很快烧坏,由于电阻限流公用,所以其他就承受更大的电流,逐步就全坏了。

说实际的,针对你的6V电路,估计是铅酸电瓶?实际的电压是6-7V,  推荐2个LED和一个50-100欧姆的电阻串联,然后根据你的需要并联任意多个,保用

如果你需要可以送你一个56灯的PCB板,原先是汽车上用的(12V系统的),自己焊电阻和LED就可以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用大功率,更好用,驱动电路也更常见

网友B:
我们当地摆地摊的都用一种12V的节能灯,一盏这样的低压节能灯就15元左右(样子和普通螺旋的节能灯一样),亮度还可以(10几瓦),接12V铅酸电池,如果你对电子电路不是很熟,建议买这种现成的低压灯。

如果你对电子电路比较熟,参考LED手电筒每个LED串一个小电阻后再并联,计算公式上面的坛友已经列出了,但还是用升压型的串联恒流电路比较好,由于是PWM控制,使用中受蓄电池电压降落的影响较小,亮度比较稳定。

网友:
串个电流表和一个可调电阻
电流调到接近20ma
量一下可调电阻的阻值,找个电阻焊上就行了

网友C:
我是给每个灯30-40ma的电流,能保证在最亮状态下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给每个灯30-40ma的电流,能保证在最亮状态下正常工作,

电流太大了,目前能买到的小的LED最好控制在18mA以内,否则严重影响寿命的,这是我玩LED多年来的经验总结。

再有LED电流和亮度不是线性关系,当电流超过某一值时,电流增大很多但亮度却增加很小,因此有一个最佳值的问题。

不好意思,下面的图片插错了,删不掉,别看。

网友:
LED灯最好不要并联,6V的话两个串联加一个电阻,阻值实验取得,电流在15-18ma就可以了,然后把多组灯并联,也就是几组就得几个电阻,否则因为灯的内阻不一样,坏的很快。

网友:
大家在街上看到的电子灯箱是直流220V的,几十个灯串联,接一个5W的水泥电阻,那种最简单,控制器只要5元以下就能买到。

网友:
不能这么多灯没加电阻一起并的的,电阻要分开,也就是每两个灯珠一个电阻串起来,然后再一起并起来

网友:
(电源电压-LED结压降*串联个数)/LED额定工作电流=串联的限流电阻的阻值
LED额定工作电流*(电源电压-LED结压降*串联个数)=串联的限流电阻的功率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6585751.html

网友:
LED、电阻全串联起来

网友:
用 DC-DC 更高效率

网友:
因为各个LED参数不一致,并联分流不均匀。
最好串联,恒流驱动。
要是简单的限流,6V情况下,也就2个LED串一个限流电阻,之后再并联。
电流一般按10mA计算,最大15mA,每个LED压降1.8~2V
(6V-2V×2)/0.01A=200Ω。要是15mA,150Ω就好。

网友:
我的太阳能电池飞不完就用来点灯。

网友D:
最好用大功率LED,这个效率比较高, 很亮, 用专门的恒流驱动, 350MA 的驱动电路板也就十来块钱, 能串七八个LED.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给每个灯30-40ma的电流,能保证在最亮状态下正常工作,

这样坏的比较快

网友:
普通的 LED, 电流要控制在20MA之内. 30-40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大功率LED,这个效率比较高, 很亮, 用专门的恒流驱动, 350MA 的驱动电路板也就十来块钱, 能串七八个LED.

大功率的LED散热是个大麻烦,散热器花的钱不容小视,觉得还是小功率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理论上做出来的东西往往用不住,不是理论不对,是考虑的参数太少

你的电路图需要改进,每个LED接独立的电阻,因为LED的工作电压离散比较大,小到3.0 大到3.6,如果你是工厂订货几万个的话 ...

谢谢你!我的灯暂时可以了!以后需要会跟你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当地摆地摊的都用一种12V的节能灯,一盏这样的低压节能灯就15元左右(样子和普通螺旋的节能灯一样),亮度还可以(10几瓦),接12V铅酸电池,如果你对电子电路不是很熟,建议买这种现成的低压灯。

如果你对电 ...

呵呵!不瞒你说我就买了一个地摊节能灯!因为我的电瓶比较小,这种节能灯用电很厉害的,1个多小时就没电了!不用大电瓶的原因是为了减轻重量!所以一直在构思做一个LED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您的回复是我努力的动力!

网友F:
LED做220V的指示灯需要串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做220V的指示灯需要串多大的电阻?

关键看串接多少个LED或并联多少个!我的限流电阻的计算是:电源电源减LED电压(如果是串联要把所有串联的LED电压相加),然后除以所有LED的电流总和。如果是220V交流,应该加整流电路的!

网友:
这个D的到是实用,就是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坏的比较快

我就是这样用在车上都5年了也没事啊.

网友G:
楼主这样做太浪费电了,一半左右的电能浪费在电阻上了。
最好减小电阻,然后PWM方式驱动,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电流。每个LED的电流控制在15mA之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样做太浪费电了,一半左右的电能浪费在电阻上了。
最好减小电阻,然后PWM方式驱动,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电流。每个LED的电流控制在15mA之内比较好。

你好!请教一下,你说的PWM方式驱动是怎么回事?最好来个电路给我!谢谢你!要简单一点的!我打算继续改进升级电路!无奈技术水平有限!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你说的PWM方式驱动是怎么回事?最好来个电路给我!谢谢你!要简单一点的!我打算继续改进升级电路!无奈技术水平有限!

建议不要用6V电瓶,这个电瓶电压高不成低不就的,不如用一个3.6V锂电,做好了用的时间不必电瓶短。如果用3.6v锂电,R4电阻可以取值1欧姆以下。

网友:
33楼的图很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你说的PWM方式驱动是怎么回事?最好来个电路给我!谢谢你!要简单一点的!我打算继续改进升级电路!无奈技术水平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F:
LED做220V的指示灯需要串多大的电阻?

LED做指示灯串电阻200k以上,效率很低,大部分能量都发热了!220V照明用的LED灯,一般是所有的LED串联,用CBB电容限流,然后整流滤波!

网友:
就 一个LED,还那么多学问,要好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不要用6V电瓶,这个电瓶电压高不成低不就的,不如用一个3.6V锂电,做好了用的时间不必电瓶短。如果用3.6v锂电,R4电阻可以取值1欧姆以下。

谢谢你了!抽空我再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不要用6V电瓶,这个电瓶电压高不成低不就的,不如用一个3.6V锂电,做好了用的时间不必电瓶短。如果用3.6v锂电,R4电阻可以取值1欧姆以下。

再请教一下您!你说的锂电池用这种可以吗?手电筒用的!3.7V。用一节驱动29粒LED可以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的LED散热是个大麻烦,散热器花的钱不容小视,觉得还是小功率的划算。

散热器不用花很多钱的,我用一块60*100*10MM 这么大的一个铝板上, 装了6个1W的LED,没有加风扇,发热量大到有摸有点烫,我用了两个多月了,每天晚上开3小时这样,没有发现有光衰.即使加风扇散热,也不会很贵.
LED和铝板间,我涂了些导热硅脂. 实际上, 用3个这样的LED就很亮了, 6个可以照得一个房间都亮.

网友D:
用1W  LED 3个串联  350MA驱动. 用个 4500MA  7.4V的锂电, 你每天开三小时,我想一个星期都不用充电.

网友:
用这么多小LED不如用一个3W的LED,加7135恒流恒压来实现。
成本不超过10块钱,电池用锂电池,6V电池都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1W  LED 3个串联  350MA驱动. 用个 4500MA  7.4V的锂电, 你每天开三小时,我想一个星期都不用充电.

三个串联,用7.4V锂电基本点不亮,电压太低,两个串联还差不多,就算能点亮,电流也达不到350mA,就算达到350mA,也用不了一个星期,理论计算如下:
4500/350=12.857小时,每天开3个小时,最多4天多一点,以上还没考虑损耗,效率是按照100%计算的。

网友:
我就知道陈世博一定会回这贴.

它是DIY-LED领域的专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您!你说的锂电池用这种可以吗?手电筒用的!3.7V。用一节驱动29粒LED可以用多久?
昨天我在徐州买了两节这样的电池。容量是3000毫安时的,要价35元一节。划价两节60元 成交。今天回天津到大胡同一看,要价15元一节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天我在徐州买了两节这样的电池。容量是3000毫安时的,要价35元一节。划价两节60元 成交。今天回天津到大胡同一看,要价15元一节 。

哈哈!我在淘宝上搜,尽然还有5元钱一节的!不过是没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您!你说的锂电池用这种可以吗?手电筒用的!3.7V。用一节驱动29粒LED可以用多久?

可以用的,理论持续时间为:3500/(29*15)=8.046小时,实际时间打8-9折。
不过,容量这么大,估计有水分,如果说是2200mAh,就比较真实。
另外,这样的电池充放电需要有保护电路,不能过充或过放,但一般只要充电电压不超过4.2V,注意点用用也没啥问题。
或者也可以考虑下聚合物锂电池,体积更小一点,关键是接线方便。
如果再搞个太阳能电池,2-3W,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晒晒太阳,就不用充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的,理论持续时间为:3500/(29*15)=8.046小时,实际时间打8-9折。
不过,容量这么大,估计有水分,如果说是2200mAh,就比较真实。
另外,这样的电池充放电需要有保护电路,不能过充或过放,但一般只要充电 ...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个串联,用7.4V锂电基本点不亮,电压太低,两个串联还差不多,就算能点亮,电流也达不到350mA,就算达到350mA,也用不了一个星期,理论计算如下:
4500/350=12.857小时,每天开3个小时,最多4天多一点,以上还 ...

确实是我算错了, 4500MAH的电池, 3W的功率,可以放电10小时的样子,每天3小时,也就三天多一点,并且用锂电不好,容易过放,用镍氢比较好,这个不怕过放,
大功率LED,直接串电池基本不行, 我一般是先用升压到12-20V,再用一个恒流驱动板,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