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加工直径140mm的盘状工件,但是车床反爪最大只能加直径110mm有办法么?(已上图)

楼主(2011-11-03):
如题,目前是想买一副3爪焊长点,不知还有没有更高明,巧妙点的方法?需要加工的是圆盘中间的位置直径不超过80mm的区域~谢谢指点~~就是要把里面圆孔的直径改变,改变后尽量和外圆同心,要求不是特别高,误差20道以内吧~

网友:
试试我的办法

网友:
盘中心有孔吗?临时加一个轴当工装可以不?

网友:
没图,没法支招.

网友:
做个花盘不就好了

楼主:
我上图了,帮我看看啊~支招~呵呵谢谢诶~~~

网友A:
街上加工点大机床外协加工,10元钱应该可以搞定,这种的工件,很薄、又没有台、又要同心,自己搞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街上加工点大机床外协加工,10元钱应该可以搞定,这种的工件,很薄、又没有台、又要同心,自己搞很麻烦。

不知这位兄弟在什么地方,北京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动一下,没有30元已下的,最关键是能搞加工的和卖料的都在郊区(一个比一个远),去一次油钱至少50元,到那给了高价后得到一句话:“你放这把明天来拿!要现在干没时间!”然后各种不同版本的没时间的故事~~。这么一个小活这么一折疼没有100元以上的成本别想,也就是这个原因我自己买了床~!@无奈啊~。我不知道我的兴趣爱好是不是背离了社 会发展的趋势~痛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一圆盘,然后根据圈中位置打螺纹孔并且用螺丝轻压,然后校准外圆后锁紧螺丝就可以加工了。

我是要把图中4个圆孔位置车掉~空的,形成一个直径大一点的圆

网友:
买块板 车圆  掏个通孔  板上打6个M10孔
通孔卡车床上, 工件还有6个孔锁板上。
板去回收站收  顶多20块

网友:
薄的话钻床打排孔,手工锉吧,先把线画好。要么去线切割吧。要么就再夹个大卡盘,我这么用过

网友:
中间是圆孔,加工一个轴,旋卡这个盘

网友C:
夹块板,车一个内径140的内台,把车轮整个镶嵌进去,用三个螺丝固定。

网友:
要是你以后还会经常车类似的大圆盘的话,不妨像我一样去买一副外圆卡爪来改制,并再制作一系列大约三套的活动可拆换的爪子,对2K4的180车床而言,最大范围可达到150mm左右,做得好的话同心度可达到10丝内,要求高的同心度在用时再自宫一刀,这样你的夹持范围就全面了,一劳永逸。我只做了两付,最大可夹持刀125mm,如果再制作大的一套的话就可以夹持到150mm了,可详细参考我以前的帖子:《DIY卡爪扩大80卡盘的夹持范围》,由于卡爪是热处理过的,所以改制时要先退火才能加工的动,做好后再淬火、回火处理一下

我的帖子坛内网页: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5855&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夹块板,车一个内径140的内台,把车轮整个镶嵌进去,用三个螺丝固定。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易行 ,用块厚点的硬木板中间搞个轴,夹住轴再车,只要同心度要求不是太高,感觉可以成功。

楼主:
问问chensibo:
那爪子退火是用气焊烧红了自然冷却就行了么?淬火就再烧红了往机油盆里一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chensibo:
那爪子退火是用气焊烧红了自然冷却就行了么?淬火就再烧红了往机油盆里一扔?

我是用DIY的小电炉来热处理的,以前一个1000瓦的用坏了,后来又做了一个,大一倍的炉腔2000瓦,有关自制小电炉的资料,可参考我以前的帖子:《废物重生:D个简易的2000W电阻炉来“烧烤”,62楼加一“钢料加热温度、颜色表” 》,有关本坛的网页链接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424&highlight=
退火是加热后随炉膛一起降温,第二天才拿出来的,淬火是加热到温度后用油来淬火,用水淬火可能太脆了,回火是用电炉降温后的余热再放入工件来回火的。不过如果像你所说用气焊烧红了自然冷却应该也行的,效果可能差点,我没搞电炉前也是这样处理的,不过烧红后是埋在干草木灰中保温的。以上供参考。

网友:
什么和什么呀 买一个或者做一个花盘 一切搞掂 自己做还体现了diy精神 然后拍下来在坛子里赢得一片赞赏

网友:
就他的加工条件,应该全靠自己还做不了花盘.还是加工个轴,以中间大孔定位,,然后用两个小孔上两螺丝在轴上,用白钢磨把平面的割刀割吧,注意不要全割穿了,这样危险,感觉快穿了就取小,敲下就掉了,休整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