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电池减重

楼主(2011-11-04):
总看到漆包线、去舵机壳什么的,比较少看到拿电池开刀。其实一般电池线都挺长,还有个平衡充头,实在没必要把它们都带上天。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结果。当然,过度包装也都剥了。对于这个牌子的电池,还把铝夹板给去了。

网友:
= =玩命啊。。。。这就一个**

网友:
只有不敢想的  没有不敢做的!

网友:
胆子很大,我刚玩模型,就是因为电池坏了几样设备

网友:
中间的那条线最好加上1位的插孔。

网友A:
直接除掉JST,留平衡头……

网友:
减重多少?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吧。

楼主:
不算铝夹板,减重~4克

网友:
··

可以啊 2根碳片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除掉JST,留平衡头……

想过,怕平衡充头阻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4704&extra=page%3D3
LZ好好看看

焊接时小心点,别过热,别短路。焊一个头时,别的头都用胶带遮好。

网友:
正道! 玩竞赛的都这样,脱得光光的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