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型4轴和十字四轴

楼主(2011-11-04):
x型4轴和十字四轴玩起来有什么不同么?坛子里好像都玩x型的,为什么啊?谁能解答下

网友A:
X型适合FPV 十字适合新手 容易找头!各有所爱吧!

网友B:
各有所爱

网友C:
+ 字装相机 容易照到自己的杆子

网友D:
X型的机动性好,适合老鸟的暴力飞行.十字型相对稳定,适合新手练习.
以前进后退为例,X型是双电机联合出力,冗余功率更大,而十字型只是单只电机来改变姿态冗余功率较小.

网友E:
楼上的说到重点

网友F:
那就是X更适合新手了?

网友G:
其实就是习惯问题!!不管是那种模式手不熟练一样飞不好!同样的配置,X模式相对暴力点!

网友H:
那个更容易控制

网友I:
十字 翻跟头利索 半径小

网友J:
我的XX老是翻,还没起飞,就翻了
...

网友K:
粗略的计算了下转动惯量:
十字飞碟转动惯量 = I1 = d^2 * m *2
X飞碟转动惯量 = I2 = (d/sqrt(2))^2 *4
I1 : I2 = 1:1
所以 转动惯量是一样的。 手感上应该没有太大差异。

网友L:
x字要求电机一致性高,不然会造成较大的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