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启动模式咨询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你们油门启动都用的什么模式?摇杆OR直推?两者有什么区别?
先说说我自己,我用直推模式。

网友A:
俺用的摇杆模式,主要是怕在装机的时候不小心动了油门杆在发生意外。。。。
大家有用直推得,主要是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能及时熄火。
但是悟空的稳定性我是见识到了。。。
一般不会出意外。。。
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独立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可以设置成强制熄火(比如我油直的时候就将复位开关设置成熄火键,拨动复位按钮就能熄火)。油门启动还是摇杆就好,因为可以防止误操作造成的油门启动。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家不要喷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基本有主意了,明天就改成摇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