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锅的自啃涡轮............................

楼主(2011-11-04):
带锯皮带断了,查了下用的是L形多沟带,340型,本地只能买到360型以上的,超过了带锯自带的调节极限,只好加了个涨紧轮。为了不破坏原结构,将支持带锯电机的一根螺丝换长的做为支撑,吸尘口拦板钻小孔挂弹簧。

楼主:
另:买到是六沟的L360型多沟带,带锯是4沟的,用刀沿圆周切下两沟,变两条了。

楼主:
为了给破7016主轴加微进,拆,买不到勾形扳手,只能这样了

楼主:
拆那......下来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牌子的转铣床  立柱多厚  精度如何  干钢吃多少

楼主:
你问精度?这种钻铣大概都差不多。铣钢?刀快不?小进给还行。自己玩玩要求不高,还能对付。

网友:
 办法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问精度?这种钻铣大概都差不多。铣钢?刀快不?小进给还行。自己玩玩要求不高,还能对付。

我也买了一台大家公认的垃圾货  滕州16    8几年产的接近300斤  立柱壁厚约5mm  好像是前机主换的无缝钢管  也在研究加个微进
没有微进真的不方便

楼主:
刚出锅的自啃涡轮........

破7016也能啃涡轮,加微进有望了!!!!!!

楼主:
感觉:
1、滚大直径的用慢速,小直径的快速比较好。
2、涡轮胚宽度要大于所用丝锥直径,最好车好胚形。

网友:
涡轮 很带劲  能搞出来很不错

网友:
要是指望这个做赤道仪的话绝对不行的,从动呸得加一个传动涟才行,随动出来的误差很大

楼主:
不是做赤道仪,是给破7016主轴加微进,赤道仪有现成的包括电跟。

网友:
呵呵 这个我喜欢 有时间搞一个试试

网友:
可以看看带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