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四轴的感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你们的感度都设置多少呀,我怎么设置感觉都不稳呢?干脆我现在用默认感度100啦。你们都设置多少?多少会更稳些,最好能给个参考建议。谢谢。

网友A:
稳不稳其实跟你电机电调桨的关系非常密切
楼主最好说说这些的详细配置
然后机架刚度是否良好,电机角度是否垂直都有影响
感度很好调 远程旋钮调到振动 然后回调20左右就ok 不一定就是感度问题

网友B:
感度越大飞机越硬,但是过大会照成飞机抖动,感度越小飞机越软,过小会造成飞机飘,楼主应该根据飞机本身的特性与自己的手感相对应的调整感度大小。另外飞机本身的配置也会照成抖动飘之类的问题

网友C:
我的跳到头料,没有抖动。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