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WKM主控的Hardware ID 号

楼主(2011-11-04):
给主控通电,连上电脑

打开你的电脑桌面的调参软件

最上面有个About (关于) 下面有个Info (板本)
进入Info (版本)看右上角 ,有个Hardware ID ,后面的号码由数字或英文+数字组成,不确定英文字母的建议截图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WKM的软件吧??
就不能有个中文版的么??

网友:
中文可以直接切换的

楼主:
中英文可以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软件能切????
哦。。。我知道了。。。。这个是ACE ONE的软件,注意第一幅图的右边“DJI ACE ASSISTA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成WKM的啦,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又是啥。。。难道是传说中的WKH??

网友:
wkm的观察站软件

网友:
是不是就是我图上用蓝色涂色的那些??

网友:
中英文翻译毕竟搞  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