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重0.65g的2.4G电磁舵接收机(含2A有刷电调)Mi-0103MRX-S

楼主(2011-11-04):
产品规格
1、类型:含有刷电调,并可直接驱动电磁舵机的微型接收机;
2、通道数:3通道;
3、工作波段:2.4 G
4、长度:20.00 mm
5、宽度:12.00 mm
6、高度:3.62 mm
7、重量:0.65 g(不含电源线和JST);
8、工作电压:3.0~4.2 V(推荐使用一节锂电池);
9、天线长度:30 mm

主要性能
1、可直接驱动两组电磁舵机
2、可设置端口输出模式(方向与升降,或副翼与升降);
3、可编程电调类型;
41 mm JST联接器;
5、内置2A有刷电调;
6、可外接无刷电调(推荐使用Mi-BLC030);
7、可用双面胶粘贴固定。

Mi-0103MRX-S

Mi-0103MRX-S

网友:
用这个直接驱动起落架?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超轻用的?

网友:
哪有卖的?给连接。
正好手上有几个橡筋动力的小JJ,用这个改遥控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不便宜,在室内机板块有人卖类似的呢,可以找到

网友A:
用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控?

1.
RF-MFX600-X

产品规格
1、类型:可直接安装在FUTABARX-MFX600-F)、JRRX-MFX600-J

HITECRX-MFX600-H)控上的高频头;
2、工作波段:2.4 G
3、尺寸:58.15 x 37.26 x 22.05 mmRX-MFX600-F),

64.46 x 51.80 x 23.27 mmRX-MFX600-J);
4、重量:42.5 gRX-MFX600-F),

49.3 gRX-MFX600-J);
5、工作电压:5.0~12 V
6、发射功率:18 DBm

主要性能
1、可无线联连接SPEKTRUM发射机DX6iDX7);
2、可外接PPM信号(支持发射机类型:FUTABAJRHiTEC);
3、支持不同幅值的PPM信号(低幅值50mV,高幅值2~5V);
4、不限对频接收机的数量;
5、支持广播对频;
6、可对接收机编程;
7、编程项目:电调类型,“Mul-CH”功能(注1),
接收机端口输出类型,集成直线舵机输出模式。
上他们公司网站上可以看到说明书。www.origin-k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