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改装请教

楼主(2011-11-04):
我有一台618精密磨床,近来有很多0.7的钢片要磨,本想外发大水磨的但那些人的进给量太吓人了.现想改X轴用步进马达来驱动作左右运动.Y轴还是手动进给,但是我不会电子方面的,想问如何控制马达在工作台行程的左右两个极限点转向,需要用到什么器材,最好不要连到电脑才能作.

网友:
这个简单的动作最好不用步进,没有优势,还麻烦,就用普通电机加行程开关限位,还能调速。

楼主:
这位大哥,可是我想普通的电机应该不能快速的做正反转的切换吧.还请多指点

网友:
用气动吧

网友:
0.7mm的磨,等着头疼吧

楼主:
我也想过气动的.但是气动的速度不好控制,气大速度太快,气小没力度,本想搞液压的但成本太高,步进马达也可以快速的转吧?
那位高人给点主意,多谢了

网友:
TB上买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就行了,就能很好的控制步进电机速度、行程、方向。200元以下。我自己做了三个了,比液压的好用。

网友A:
变频器完全可以让电机立即换向,加行程开关即可,简单,不进电机要配控制器,起码500元

网友:
简单可靠的还是用直流电机

网友:
0.7就是工业JJ也不是好干的哦。铣床与磨床的工作台是完全两个概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要不你发点图上来参考一下,合适的话我有偿买你的也行啊,要实用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种便宜的台达变频器 VFDOO1L21A 100WR的输出.行不行.又该如何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完全可以让电机立即换向,加行程开关即可,简单,不进电机要配控制器,起码500元

支持使用变频器。加两个限位。
成本低。以后变频器还可以做别的用。
步进电机比较麻烦。
等待高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