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机架撞击缓冲材料推荐

楼主(2011-11-04):
之前80元买的机架 撞了2次下面的腿全部残废了 不知是那个傻仔设计的 被我截肢后 用了这个泡沫做脚  但还是觉得有点硬 不够弹性 有什么更好的材料推荐呢?
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那用高密度海绵,,重量够轻

网友:
这个已经可以了

比较耐用的脚架,等技术练好了什么脚架都无所谓了

网友A:
四个电直升机教练的球,外加四个瓶盖。拉帕一拉,
  看视频里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NDI5MTI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直升机教练的球,外加四个瓶盖。拉帕一拉,
  看视频里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NDI5MTI4.html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看看我的脚架

看看我的脚架

调整大小

网友:
LZ,请问下你的电机和配置,谢谢!悬停大概什么油门位置?

网友:
楼主是ARDUINO NANO+GSM模块?用的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