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和WKM在航拍使用中的区别

楼主(2011-11-04):
不知以下三个理解是否正确?
1、据目前了解,NZ比WKM少的就是GPS和指南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在风较大的情况下(比如飞到几十米高),NZ会在姿态保持不动的情况下发生水平飘移,必须要人工进行干预,而WKM即使有风也能始终保持在原位?当然在室内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如果想航拍,只能在室外,并且基本上都是在有风的情况下进行。2、航向锁定功能必须要有指南针才行,因此将来WKM有可能通过软件升级加入这个功能,而NZ则永远不可能。
3、WKM有更多的扩展功能,比如将来如果DJI推出OSD模块,WKM可以插上就用,而NZ不行。

网友:
1)没有GPS,在水平方向就无法实现定位,多轴表现如同WK-M姿态模式;哪吒不建议用来航拍,娱乐级别的,让大家玩的爽的产品;
2)WKM我们会不断的升级新的功能,包括观测站,地面站和其他的功能,哪吒一般不会升级一些WKM拥有的功能;
3)关于扩展功能,逻辑性同上。

WKM和哪吒,都会让大家很爽,越来越爽。只是使用的目的不同,乐趣也不同。丰俭由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