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JR PCM9XII 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04):
入魔时进了个 JR PCM9XII 控,带一个原装接收机,现在做了个固定翼需要个新的接收机,淘宝一搜发现很悲剧 , 坑爹的竟然没有可以兼容的接收机,原装的也停产了;不知道如何是好~~~~:funk:
1、只有一个日冠免晶体的接收,要用PPM模式,不知道这个模式下的信号稳定性和抗干扰怎么样,据说收音机用的就是PPM信号(希望有懂的高手解说一二);这个接收机可以用不?
2、再有有高手让升级2.4高频头套件,有懂的帮忙参考下,如果有必要升级的话提供下升级方案(品牌、型号、价格等),坑爹的好像升级2.4也是用的PPM模式,不知道可行不;
3、如果哪位大侠有闲置的可用接收机可以出给我个 ,不胜感激。
如果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也告诉我~~~~

楼主:
自己做沙发等高手~~~

网友A:
不知道你的9X2是40M的还是72M的。无论是哪种。都可以用市面上的各种40或者72的PPM接收机代替,论坛上不少人玩固定翼都是用类似的接收。原厂接收也有,你去2手区找。或者直接淘宝输入你的原厂接收的名字。比如10DS之类的。

网友:
2手区出售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9X2是40M的还是72M的。无论是哪种。都可以用市面上的各种40或者72的PPM接收机代替,论坛上不少人玩固定翼都是用类似的接收。原厂接收也有,你去2手区找。或者直接淘宝输入你的原厂接收的名字。比如10DS之类 ...

我的是72mzH的,

楼主:
现在是搞不懂PPM模式下的信号怎么样,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能怎么样

网友B:
推荐直接用2.4g套装。 现在比较好的,我觉得是FRSKY 或者飞梦的。  飞梦的很便宜,就是外观不怎么样,但是我油机上用那么久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直接用2.4g套装。 现在比较好的,我觉得是FRSKY 或者飞梦的。  飞梦的很便宜,就是外观不怎么样,但是我油机上用那么久没出过问题。

我看了下,FRSKY有200多的

网友:
你当初买个二手的  JR  DSX9或者  DSX9II  2.4G的  就没这么多烦恼了

楼主:
谁让我是小白呢,要不然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

网友C:
如果是飞小电动的飞机甚至450,用普通PPM的接收机也可以,近距离还是比较可靠的。
如果想稳定,可以买二手PCM的接收机,改2.4G也是一个好办法,虽然2.4G控也是用PPM,但2.4G高频头对PPM信号进行了编码,可靠性不比PCM差,一样有失控保护功能,而且不怕同频。直接买个JR适用的2.4G套装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控是JR3810,比LZ的控还老,现在用FRSKY2.4g套装,感觉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飞小电动的飞机甚至450,用普通PPM的接收机也可以,近距离还是比较可靠的。
如果想稳定,可以买二手PCM的接收机,改2.4G也是一个好办法,虽然2.4G控也是用PPM,但2.4G高频头对PPM信号进行了编码,可靠性不比P ...

我现在飞的450直机,原装的接收就在直机上,现在自己做了个F22固定翼,想找个好点的遥控方案,而且以后打算飞FPV也能好用~~~
对控不了解,所以比较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