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求助,1500w单相感应电机能否接3000w调压器实现降速?

楼主(2011-11-04):
电机是1.5kw单相异步感应电机,调压器是正泰3000w调压器
问题
1,能不能连接并调到110付左右使电机降速?
2,这样降速会不会对电机或调压器产生损坏或潜在影响?
先谢了!

楼主: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接上试一试,但是我是电盲+机械盲,胆子还特别小,所以不敢直接上电

网友A:
你真是盲啊,降低电压,只能减少功率,改变频材能调速

楼主:
多谢哈,
我的调压器是给角磨和手电刨调速用的,知道串激电机和感应电机原理不一样,所以不敢瞎试。看来得买个变频器。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盲啊,降低电压,只能减少功率,改变频材能调速

网友B:
同步电机转速只与频率有关,欠压要么不转,要么定速,带载临界点会有失步,不能靠改变电压来调速!异步电机转速与频率和电压有关,欠压会有减速,带载能力下降,不知道调压调速实用性咋样!瞎猜的

楼主:
学习,多谢

引用 网友B:
同步电机转速只与频率有关,欠压要么不转,要么定速,带载临界点会有失步,不能靠改变电压来调速!异步电机转速与频率和电压有关,欠压会有减速,带载能力下降,不知道调压调速实用性咋样!瞎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哈,
我的调压器是给角磨和手电刨调速用的,知道串激电机和感应电机原理不一样,所以不敢瞎试。看来得买个变频器。
如果你真的是用来拖动手提电动工具,这个3000W调压器你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没问题的 用就是了 只要不让电机带不动负载卡住不动就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