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助,这个噪音是哪里产生的?

楼主(2011-11-04):
机器就是一台木工压刨,电机单相感应1.5kw,转速2千多,压刨刀轴转速4千多,刀轴左右各有一个轴承。
问题:空载时噪音大震动大。
测试过程:
1,拆下所有皮带和链条,单独测试电机,电机转动较平稳,震动不大,声音低沉,感觉比较正常。
2,装上皮带,使电机与刀轴连接,再通电,发现噪音和震动陡然增大。
我希望能尽量减小这个噪音,自我感觉是刀轴的两个轴承质量不好,增大摩擦导致噪音和震动,但是我对机械很无知,希望朋友们帮忙指点迷津,分析一下噪音源。

下面视频是两种状态下的噪音对比,视频中两种状态的噪音差距比实际的要小,实际中单电机噪音更低沉,并且第二种状态的噪音更大更刺耳。

网友A:
刨刀主轴没做动平衡,振动

网友B:
没动平衡

楼主:
就是说我自己治不了它?

引用 网友A:
刨刀主轴没做动平衡,振动

楼主:
主要是刀轴的问题?另外买一个做过动平衡的刀轴换上是否可行?

引用 网友B:
没动平衡

网友:
主轴装刀了吗?把刀子拆了再试一遍,如果噪音减轻,则说明可能是刀片的不平衡导致的。

网友:
楼上的办法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