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微特驱动器寻求帮助

楼主(2011-11-04):
最近收了一个微特五轴二相驱动器.根据以前论坛上大侠发表的图像设置共阳接法.电机能锁住不会走动.按下只能振动一下.这是以前论坛上大侠发表的图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2464&extra=&page=1  跟这种一样求大侠帮帮

网友:
350那个吧,慢慢玩吧,接口板,或者就是坏的,不懂

楼主:
已经可以用了.就是怎么调都才两细分.还有就是半流不知怎么调.带86电机驱动器温度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