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甚么参数的电池比较适合?

楼主(2011-11-04):
南孚用不起了,有两个ESKY的,11.1V 800mA的不知道行不行?
求教

网友A:
我用三洋的镍氢电池,耐过放,而且容量大。

网友B:
我用的普通充电干电池8节,直接丢遥控里,没电就找个12V0.8A的变压器充~~~如此往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用2000mah以上容量的锂电,充满电在12.6V左右,低于11V开始充电,耐用的很

网友C:
寿命到期的3S动力电正好做控电。

楼主:
原帖由
大卫
于 2011-11-5 15:51 发表
寿命到期的3S动力电正好做控电。
如果是未到期的3S做控电,会烧么?

网友D:
自己DIY或者去定制一个
八节2000mah的5号电池 加起来16000mah ,买低自放的,充一次点用N久.

网友E:
ls:
8节2000毫安电池串联9.6伏2000毫安

网友F:
我的是2200毫安3S8C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