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垃圾打造雕铣机——91-93楼更新导轨图片

楼主(2011-11-04):
最近一直在收二手货,按照现有的配件打算做个雕铣机,用SW花了近半月的时间画了个图,请高手过目:

网友:
何谓垃圾?

网友:
帮顶
这个垃圾俺来处理。

网友:
高价垃圾

网友A:
和我的有点像,不过细节比我的更合理

楼主:
导轨丝杆电机全部用的是二手的,Y导轨是45的,长度1.5米,X导轨是35的,长度700mm,Z导轨是30的,有点短,长度为360mm。
丝杆现在只有X轴的,是3205,有效行程为430mm。
电机现在只有86 3A的步进电机1个。
其余正在筹集中.................
设计行程为:Y=900mm,X=430mm,Z=1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有点像,不过细节比我的更合理

有些细节有参考老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细节有参考老兄的

哈哈~~~~~原来如此
你这机机有多重?看样子应该有700+吧?我的Y行程才700,体重500kg

网友:
大工程呀,漂亮

网友:
这样的垃圾我愿意天天来捡垃圾。

网友:
像龙门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菜鸟请教前辈:图中红圈所示的主轴可以用来铣铁、铝吗?F多大,一次雕深几mm?谢谢。

楼主:
很高兴来的都是高手,多谢捧场。上个细节图,请指点一下,哪里需要修改?

导轨位置全部为两侧定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想了解丝杆如何防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暂时没有仔细考虑过只是随便画了个图,由几个组装一下,这是最后的要做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阿乱兄,这种结构可以吗?

一直对立柱结构不太满意,但因为其他零件都画的差不多了,改起来不方便,可能真做的时候会改动的。
关于工作台,你说的很对,当时只为画的时候,看起来漂亮些,像你说的那样,实际作用不会太大。
有不明白的地方,免不得要麻烦你的。

网友:
T槽台看起来太厚了,要很大的电机来拖。

楼主:
回复 网友D:

T槽台重量为170Kg,尺寸为800*500*80mm,已经不知道再把哪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