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测试过AX-4008D 电机吗?

楼主(2011-11-04):
有人测试过AX-4008D 电机吗? 这款电机应该是市面上槽极最多 极数也最多的无刷电机,应该可以产生相当大的扭力,配合大桨应该效率会挺高,不知道有模友测试过吗?

网友:
据称需要修改电调程序才能匹配

楼主:
不是这么悲剧吧 不过这电机看起来就不是很常见的类型啊, 底座是大三角形的,出轴只有不到1厘米,买回来电机座也不好配。 为什么要修改电调啊 有什么电调能直接匹配啊

网友:
扭力是够大了,负载大设备也不错。
就是响应差一点,因此抗风性也差一点。

网友:
型号: AX-4008 D
KV : 620 rpm/V
外径 : Ф45
高度 : 26 mm
轴径 : Ф3 mm
出轴长: 10 mm
固定螺丝孔 : M2.5×3
固定孔距 : 32 mm
重量 : 76 g
空载电流 : 0.8A (10V)
最大持续电流 : 18 A
最大功率 : 250 W

典型测试参数
型号:     AX-4008 D      KV: 620
槽数,磁极 24N ,22 P
测试桨 电压 电流 功率 拉力 转速 拉力效率
GWS 9050 11.5 V 4.5 A 51.75 W 407 g 6690 rmp 7.8647342995 g/W
  15 V 7 A 105 W 665 g 8512 rmp 6.3333333333 g/W
GWS 1047 11.5 V 8.3 A 95.45 W 700 g 6250 rmp 7.3336825563 g/W
  15 V 12.9 A 193.5 W 1129 g 7810 rmp 5.834625323 g/W
GWS 1060 11.5 V 6.5 A 74.75 W 545 g 6440 rmp 7.2909698997 g/W
  15 V 10.1 A 151.5 W 855 g 8109 rmp 5.6435643564 g/W
10X4.5 11.5 V 8.3 A 95.45 W 695 g 6298 rmp 7.2812991095 g/W
  15 V 12.9 A 193.5 W 1081 g 7825 rmp 5.5865633075 g/W
12X4.5  11.5 V 12.7 A 146.05 W 942 g 5695 rmp 6yue4ri498459432 g/W
GWS 1147 15 V 17 A 255 W 1431 g 7310 rmp 5.6117647059 g/W
  11.5 V 10.9 A 125.35 W 910 g 5905 rmp 7.2596729158 g/W

网友:
好象不错,但拉力效率好象低了

网友:
不用修改电调程序,我用好盈30a就能用,3s 4s都很不错,我用它拉过3000克,我是4轴。1238浆 这是视频 3s 的电池

楼主:
请问实测效率高吗
电池容量,总重,电机kv和悬停时间能透露下吗?

网友A:
啥破相机    还没四轴稳  把人晃的直犯晕!

网友:
我测试过,5A 大概500g左右的拉力,感觉效率还行,3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破相机    还没四轴稳  把人晃的直犯晕!
哈哈,手机拍的,一手还拿着控呢!

网友:
7.5G/W效率也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测试的电机kv是多少的?用的什么桨?

网友(2012-03-03):
回复 网友C:

你用3S的电池最多能拉多重啊? 3000 g是用4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