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功能是由控来是实现的还是接收机来实现的呢?

楼主(2011-11-04):
如题。

网友A:
一般是控实现的。如果控不带混控功能,可在接收机后加外接混控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这样只要配上接收机就可以了,不用考虑接收机的混控了~~~

网友B:
最初的混控是机械混控,
后来,出现了混控器。
现在一般的控都带混控功能了
混控器也就慢慢退出市场了

网友C:
混控器,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D:
玩模型几年了,还没看到独立的混控器

网友E(2011-12-13):
我以前用混控器,不过反映超慢的,打舵快的时候,老半天舵机才反映过来。混控器15元淘宝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