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金刚砂如何附在金属表面?

楼主(2011-11-04):
想做个磨珠子的凹形砂轮盘,用铝棒车好轮子了,但是不知道金刚砂如何附在轮子金属表面上,懂得朋友说说。类似于金刚砂磨头或者玻璃开孔器那种效果

网友:
帮顶,听说是电镀的。

具体我也不知

网友:
也有烧结的

网友A:
想了一想,还是建议用环氧类的胶水

一者固化效果好

二者可以受得了后期较高的线速度

三者不太影响金钢砂的自锐性

问哪里来的金钢砂啊,网上只有绿色的碳化硅粉啦。真正的金钢砂是不是价高惊人啊

网友:
燒結,環氧及電鑄三種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一想,还是建议用环氧类的胶水

一者固化效果好

二者可以受得了后期较高的线速度

三者不太影响金钢砂的自锐性

问哪里来的金钢砂啊,网上只有绿色的碳化硅粉啦。真正的金钢砂是不是价高惊人啊

金鋼砂是人造的,價格比碳化硅貴了一點點而己
沒人用天然的金鋼石下去製造的
所以價格不貴
磨料行裏大把

网友:
個頭多大,多少錢一KG呀。

网友:
一个朋友在做,好象用的是电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