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以航模遥控器做毕业设计,但是好像没有创新点,请给位给点意见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 ,我是一名研二的学生,毕业设计准备做航模遥控器,可是好像找不到什么创新点,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自旋翻开关-_-手动只需要配合油门 属于混控的一种

网友:
一键自旋翻,一键钟摆、彩虹~~~~
要不就研究破解,出山寨接收之类的

网友:
做好人体工程学

网友:
弄个像电子琴一样的编程开关,带USB口直读

网友:
研二没有自己的创意,和大二有啥区别

网友:
做好人体工程学是

网友A:
我这两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做一个外挂模式,开一个口子,放sd卡,卡里放程序,一键切换,某些动作人飞不好,就机器来,换张卡,就换个外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做一个外挂模式,开一个口子,放sd卡,卡里放程序,一键切换,某些动作人飞不好,就机器来,换张卡,就换个外挂模式,,,

网友:
做双向传输吧,获取电压转速高度什么的。

网友:
遥控器没有什么搞头,可以搞飞控。

网友:
在中Z国从来没有人体工程学的,
不管是小民,还是领 导,
从古知今,没有变化,你可以从自己的衣食住行看,很多都的好看,华而不实,
最简单的凳子,床,没有沙发,席梦思舒服
现在的企业也是,中 国有很好的技术,(火 箭上天),产品的功能很多,甚至比很多国外产品都强,但是都买不了太高的价格,为什么?
以前我喜欢看<无线电与电视>,喜欢HIFI,那里面有许多国外的HIFI高级电器,而且拆开也不见得使用的芯片比我们自己的好多少,甚至还要低一个等级,而把功夫花在那些基础上,比如电路基板,电阻,电容,电线,机壳,电子屏蔽等等上
而且在人机工程上是花了大功夫的,是尽量简单,把高级功能简单化,让人们是去享受机器带来的快乐
而国产的,按键一大堆,搞得好像高科技,东西又不结实,用不了多久就坏了,让我们怎么去喜欢
人体工程学是个庞大的学科,我虽然没有学过,但是认为首要的是简单,也只有简单人们才会接受他.
还有好用,这个范畴就太大了,自己的设计,可以自己先过一片脑子,多想一想
还要耐用,我可不想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就没有了
可以多看看国外的设计,不管是外观,还的内在,一定要内外兼修地

网友:
毕业设计做飞控比较好,可以发挥的地方很多。

楼主:
硬件方面是没什么创新点可以做的  我想做抗干扰分析  无线电系统之间的电磁兼容   用SIMULINK建模仿真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没有接触过  最近临时决定要做这块的 马上就要开题了  大致的看了下   还没找到什么可以很有新意的点

网友:
从gap alalysis开始吧

网友(2012-03-16):
回复 楼主:

我在做无人机方面研发,有很多控方面的想法,给我你的电话,我和你联系 szsmooth 在 gmail.com
企鹅 360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