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1-11-04):
我的一块3S 2200 20C格氏
电池
鼓泡了一组 ,重新焊接后变成2S 接电调后,XXD电调能认出是2S 好盈的59元40A认不出来 提示音为3S ZTW的30A 也提示3S 怎么调整啊?电调都已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电调是根据电压来判断节数的,如果认不出来可以改为镍氢模式,不影响使用,注意不要过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