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弯了!!修复贴。。。。。。。。。

楼主(2011-11-04):
法兰盘拆后打表测试,,主轴内孔误差4丝,外圆误差4丝。。。。。。。。。。。转到指针显示最低处,主轴转动就抱紧,到底怎么把弯曲的主轴修复,,重新做一根是在是麻烦,配合也不太好,加上热处理,,,,差不多可以重新造床了。。。。 优考虑怎么把弯曲的主轴般直,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26296208/QQ/WinTemp/RichOle/SFO)7%60H~FFRONMGT5C[%25WQ2.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26296208/QQ/WinTemp/RichOle/HJ%25%60NEFZL2GE25$@%7BEI~59U.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26296208/QQ/WinTemp/RichOle/B]NAT36CK$9$URQ4Z)3EA7Y.jpg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18573d7-06e5-11e1-98e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1cca030-06e5-11e1-b05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2172c05-06e5-11e1-950f-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上传一个图片真纠结,,,,,,,征求关于二锤修复法的意见。。。。。。打算两锤子解决问题,敲皮带轮处,,砸回来,,会有什么结果 能否可取

楼主:
暴力行不行?

楼主:
二锤已经准备好了!!!!!!就听大家一句话

网友:
砸了可惜,至少得上V型绞架以后再砸--------你狠我比你还狠

网友:
不要砸 是不是弯了要拆下主轴用v型铁测

网友:
榔头不够力,要用 钢钎 + 18磅。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修复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办法修复呢 ?????

做个架子用千斤顶顶,静置24小时后就可以校正了,当年我用此法校正过曲轴,供参考。

网友:
我觉得把主轴拆下来 用合适的轴承固定两端 主轴中段打表 或用坛友的办法用水笔找出变形处在用锤敲 最起码知道敲那里合适 如此反复至(差不多)在装回机   你现在在机头敲就不怕敲出其他的问题来吗  那就不划算了

以上是我认为的  没实践过  只供参考

楼主:
拆下来校准不知道怎么办,,装在哪校准??没V槽 没有合适的轴承

楼主:
我也怕伤J头。。。。。。。。。。

楼主:
千斤顶倒是有,,,,架子难找,,,这工具不多,都是些主要的关键工具,,,,车床铣床台钳之类的,没用的废铁一般都是丢掉

楼主:
能否找跟粗钢棒 从法兰一端塞进主轴孔,,边打表边翘??????

网友A:
老货物,不一定是主轴,轴承也可能磨损了。检查后再动手,免得后悔莫及。

楼主:
恩 我想象办法检查  。。。。

网友:
是很麻烦。。。观望中。。。

网友:
如果你的铁锤砸下了发现不是主轴弯了,就没后悔药了,还是小心先把主轴拆下来检查,如果确实主轴弯了,再用千斤顶配个架子来顶校正比较好,不会砸过头了。
况且,一般皮带轮都是铸铁的,要是砸碎了岂不加深了损坏程度?

网友:
轴弯了没有用砸的,砸会造成局部损伤,要用油压矫正,千斤顶是最便宜的油压了

网友B:
4丝不是轴的问题,可以是轴套磨损造成的!

网友:
还是拆下来具体分析后再说砸会搞成S型

网友:
蛮干一般会越干越糟。。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丝不是轴的问题,可以是轴套磨损造成的!

38大锅。你的车赶快完成呀,别再瞎逛

楼主:
是铜瓦的,还没砸,,4个二锤是弄来吓人的。。。。。。锁紧后误差不变。。。。。我先拆

网友:
看《大工匠》

网友(2012-01-07):
4丝你砸个毛啊?多半是齿轮的问题。主轴要是有问题岂是4丝的事?

网友:
好像不好敲吧

网友:
砸绝对是废品收购站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货物,不一定是主轴,轴承也可能磨损了。检查后再动手,免得后悔莫及。
h
会场有道理

网友:
如果是主轴弯,是否考虑自宫?

网友:
测量的位置和方法均不靠谱,在开玩笑吧。

楼主:
主轴在V铁上检测 的确是弯曲的。。。。。。。。。。。。。我插   现在放在那 没辙了 时间也不多

网友:
做一根 调质 精磨

网友:
楼主“锤子党”的。

网友:
免费帮你砸

网友:
有专门调轴的工具,外形像两爪拉马,只不过把两爪换成钩子状。勾住轴的两头中间丝杠顶,丝杠的顶头是黄铜做的,中间还有一半圆形的凹槽。原先在工厂里看修机器的师傅们调轴都用它,一边打表一边顶。很快的。

网友:
哎,我的雕刻机主轴10丝我用锤子上了,锤子绝对坏事。后悔莫及的

网友(2012-04-01):
用锤砸。。。。太厉害了。。。

网友C:
  难道上大锤了

网友D(2012-05-16):
轴承得砸坏了

网友E:
别砸,主轴如果是有弯曲,那也应该是轴头端在运输过程中碰撞引起的,最好把主轴卸下来用V铁架起来打表,另外四丝真不是个大问题,装个法兰原车配车一刀就找回来了
如果是砸的......那就最好先问问楼下收废品的,问问废铁多少钱一斤,好有个心里准备
反正锤子招呼,后果可想而知了...........

网友F:
捶砸不可取,可能伤轴承或机头,
新手看法,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