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提高他的转速!有图

楼主(2011-11-04):
弄了一个伺服电机,无驱动器,拆开电机后面的盖子,发现是双控制模式的,一个估计是500线的码盘,三个原理貌似电动车电机霍尔的光电开关,正好手上有一个1.2KW的电动车驱动器,瞎接一气,通上电,低速有点颤,高速的时候比较正常,声音很小,听声音估计最高只有3000转左右,原接驱动器时候最高是5000转的,这个如何提高它的转速,3000转感觉低了点,还有低速的时候如何不让它颤?电动车驱动器真的无法完美使用它吗?
       霍尔线接的是正确的,前后调换过,只有一种接法比较正常的运转,其他的均不行;电机的三根线没换过,我想这个和电机线关系不大吧?
       有懂电机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要提高转速,只有去改控制器里的基准频率(提高?)

网友:
电机的型号,极数等 未知,无法说

网友A:
缝纫机电机?低端伺服

网友:
衣车电机,改控制器,有感的应该好改,我有个无感的控制器弄了好久没搞到理想,只提高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电机?低端伺服

你答对了,加十分,是电脑平车上的电机,驱动器被机修拿去当配件了,剩下电机用不上了,索性拆了看看

网友B:
LZ我有两个缝纫机的驱动器,有兴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有两个缝纫机的驱动器,有兴趣不

没兴趣,这个电机搞着玩玩的,公司的,玩过还给公司,只是供学习用的,研究研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