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定高问题

楼主(2011-11-04):
使用 WKM 3个多星期了 基本每天 4个起落 30多分钟的飞行联系 有室内 有室外 室内 是在地下车库 很大的面积 一辆车都没有

X650V的机架 X650V原配 电机和浆 20A天行者电调 通过 不断调试 现在 无论室内和室外 飞行稳定 之态完美 定位准确

唯独是飞行定高问题  无论如何调整垂直感度 效果都不明显 尤其是在室内 具体表现为 姿态模式定点室内悬停 垂直感度150% 2米高度 基本问题 上下10CM浮动 但是 但是 但是 只要一飞航线尤其是向前 向后飞行必定掉高度 一般掉50CM 以上 航线后 再悬停 自己又会拉升高度到2米  在室外由于空间大 这个50-60CM 的掉高 是不明显的看不出来的

我肯定是没有在飞行过程中动过油门杆位的

我想问下 这个问题 是不是 只能通过操控去解决 应为 WKM的高度传感器 没有办法控制如此精确呢  还是 和其他调试 配置有关 请分析下 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没办法解决,我感觉是有速度后,导致气压稍微有点改变,影响了判断

网友:
飞行高度锁定不稳定一般两个原因;
1)飞行器贴近地面或者靠近其他物体时,由于气流收到扰动而变得不稳定;
2)环境气流过于强烈,影响了传感器的测量准确性或者超过了飞行器的自调整能力。
楼主再试试吧。一定范围内的高度变化是正常的,和硬件本身的精度有关,WKM的悬停精度是0.5米。

网友:
适当增大垂直感度可以改善,只要飞机不出现上下抖动。

楼主:
很奇怪 只要 向前飞 或者向后飞 稍微快点 肯定掉高度 悬停后 高度又会自己拉起来 到原来悬停高度

高度大概会掉70CM 左右

网友:
这个正常,在航线的时候气压计的感应数据会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