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升级500轴传 有点小小的疑问

楼主(2011-11-04):
file:///C:/Users/lijiaming/Documents/Tencent%20Files/285819524/Image/VIJTYVB%7BPC%7BZ_]TSW%25E(JKK.jpg 这2个是装在轴传杆具体什么位置?   怎么装 ? 在吗固定?   谢谢

网友:
轴承内圈装于轴正中偏前面一点并滴一点胶固定.然后套上胶圈再上点油.剩下的不用我说了吧.你懂得,

楼主:
主要是第二个要怎么装呀?

网友:
第2个直接摸油插进去就好了,第2个是升级件,

网友:
晕,说明书都有说的啊

网友:
传动杆上,502粘住

楼主:
恩  搞定了

网友:
我刚买了第二个,准备换进口轴承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