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困难,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1-11-04):
我的Esky Honey Bee CP3最近有点不正常,经常一推油门,三合一控制器上的灯就变成红色,螺旋桨也不转。小小地多推几次,螺旋桨会偶尔动上一下两下,这样搞半天才能正常启动。是不是控制器里电子
调速器
的电路出毛病了,或者是坏掉的前兆?

网友:
esky的东西早扔早解脱

网友A:
我猜 我只是猜猜 你别太当真
电机坏了也是这种,操控杆大幅度 推拉几次 会动两下,我见过这个故障就是动力坏了,当然不是这个机机 ,但是有点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折腾一会儿转起来之后就都很正常了啊,不转的话前后都不转,应该不是电机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