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电调、电机的连接

楼主(2011-11-04):
有几个朋友最近问无刷电机,双发如何连接,今天晚上闲来无事,亲自己验证了一直以来所说的方法(呵呵不要说我误人子弟啊,没验证的方法就敢跟人说)。第一用在飞机上双无刷接一个通道,可以用Y线把两个电调连接接收机的线并连起来,其它的电机连接电调和电池的方法跟单发的一样连接,就可以了。前提两个电调的油门行程要设置一样,电机和电调的型号也要一样,这样才能实现同步。
第二用在船上双发,差速转向的(一般配双项电调)。可将电机电调连接好,然后将电调连接接收机的线分别插接收机的1、2通道,然后将遥控器的一二通道混控,实现同步前后和减速转向(需要配置双项电调)。
有刷电机亦可同样连接。

说的不全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1:双发应该混控
2:12混控的话谁控制油门?
建议:都用直机的120°倾斜盘接16通道,调整swash afr的对应值来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