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突然想到的消回差机构!

楼主(2011-11-05):
前几天突然想到的消回差机构,个人认为是永远不用调整松紧,并且消回差力量的大小十分方便调整,只有丝杠磨损才能影响精度(但是这个不是回差造成的)!
也许早有这种结构,但是我没见过,结构简单,造价低廉,效果一流,十分适用DIY的坛友们

说话算数,刚刚半桶水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来说说我的消回差机构把!

Z轴一般稍重一点的机器没有配重或者气顶杆的话是不需要消回差的!原理就是本身的重量一直保持螺母紧贴在丝杠上!
于是我就想为什么XY不能这样那,一开始想机床倾斜,后来乱想一通后,觉得这样最合适!
就是配重块的重量通过摩托车或者自行车的闸线来拉X轴或者Y轴!力的大小取决于配重块的重量,这样一来很方便根据切削力来调整,而且不像弹簧那样复杂,不像螺丝那样总调整,不像滚珠那么贵,哇哈哈,是不是很完美啊!

上一个X轴的示意图

楼主:
一切源于我的机器丝杠螺母有回差,本人又懒得拆滑台了,太重,在家拆一次挺费劲,还要请人帮忙改螺母,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

网友:
为啥还要用闸线?
直接弹簧不行吗?

楼主:
 弹簧和配重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现在便宜的滚珠丝杆才100多点,
你要算上用滚珠丝杆F值可以跑得快得多的话,
干几个时间长点的活,光电费就够买丝杆的钱了。

网友A:
这种方法给丝杠造成了很大的附加负载地说。
还是传统方法比较靠谱,可以调整到顺畅而又回差极小。调整机构合理的话调一回可以用好久呢。

网友:
线切割用的是这种回差方式.线切割是用弹簧的.

网友B:
这种方式会不会造成机器一边跑的时候很轻松,往另一边跑的时候很费力?

网友C:
 敢想敢实践是硬道理,支持!创新都是从这里开始。

网友D:
就是用拉线的话,你画的方向也有问题,应该是水平方向再用滑轮转转垂直向下方向。

网友E:
想想你在刻一个标牌,机器快速来回跑,会不会配重块也快速上下动,当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时,配重块会不会失控一顿一顿的。

网友:
57的要换86的了

网友F:
根加弹簧原理一样,恒拉力
用在雕刻机这样的轻载丝杠上,可行

网友:
弹簧的好,个人认为,重量轻,惯性小两边一样

网友:
磨制丝杆+锡青铜母也不便宜,原有机器改造可以的,新D的机器划不来。

网友:
论坛光轴机器精度都在0.5丝以上,建议大家买呵呵

网友:
12楼的兄弟说的对
配重对于铣床比较合适
雕刻机要求速度快就不行了
配重的惯性是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吃刀大的时候如果阻力抵消了配重的话 回差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会不会造成机器一边跑的时候很轻松,往另一边跑的时候很费力?

会的,和Z轴一样,上的时候吃力,下的时候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拉线的话,你画的方向也有问题,应该是水平方向再用滑轮转转垂直向下方向。

为了最简化结构,使用了闸线套管,原理就和自行车闸线一样,不需要滑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给丝杠造成了很大的附加负载地说。
还是传统方法比较靠谱,可以调整到顺畅而又回差极小。调整机构合理的话调一回可以用好久呢。

传统的一般就是螺母上开个缝,用螺丝拉紧,这样薄的一边一般只有1-2个内螺纹,往一边走的时候十几个螺纹受力,另一边的时候只有1-2个螺纹受力,磨损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想你在刻一个标牌,机器快速来回跑,会不会配重块也快速上下动,当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时,配重块会不会失控一顿一顿的。

这个惯性确实很大,我真没考虑到
看来只适合低速机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加弹簧原理一样,恒拉力
用在雕刻机这样的轻载丝杠上,可行

我只考虑了短弹簧,会造成越拉力越大,长弹簧应该能较好的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想敢实践是硬道理,支持!创新都是从这里开始。

还是有支持的,哈哈!
考虑的不全面,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的一般就是螺母上开个缝,用螺丝拉紧,这样薄的一边一般只有1-2个内螺纹,往一边走的时候十几个螺纹受力,另一边的时候只有1-2个螺纹受力,磨损还是很快的!
用铜做,做2个,最大限度保护丝杠,四周密封。里面加油。方法好,就是丝杠2头密封是个难题。

网友:
以前,我还真的打算试过

现在有人发了

我真的要试一下了

不过我是用在车床的拖板上,有时微进刀时,回差会出来倒乱(主要还是我的水平太差,老是调来调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的一般就是螺母上开个缝,用螺丝拉紧,这样薄的一边一般只有1-2个内螺纹,往一边走的时候十几个螺纹受力,另一边的时候只有1-2个螺纹受力,磨损还是很快的!

我的小车床上原配的就是这种消回差的方式
如实讲,效果很差
如调到你满意时,基本手轮转起来很重了。
并且,没几下就又到有较大回差的老样子了
当然,手轮也轻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