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手把控先练模拟,然后再入机.请问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1-11-05):
新人想入手把控先练模拟,然后再入机.请问有什么推荐?
价格控制在4500最好!
谢谢!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A:
长期玩的话入个好控是必须的

网友B:
JR 11X 不用说了

网友C:
JR DSX11 2.4G

网友D:
很多选择,dsm2的接受以后可能会很少了,所以选dmss或dsmx的控吧,或者futaba的控

网友E:
厉害,光飞机都不只这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