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发的问题

楼主(2011-11-05):
想用ax1860做双发的机机。请教一下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用双电调,但其中只用一个向接收机供电。

网友:
这飞场好啊

网友B:
我一直是两个电调同时供电,没什么影响啊。我想电流应该更大了,对舵机有好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是两个电调同时供电,没什么影响啊。我想电流应该更大了,对舵机有好处吗?

很多资料都主张一个电调供电,这对舵机就够了。请问一下你用的一个锂电还是两个锂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双电调,但其中只用一个向接收机供电。

请教你没插在接收上供电的那个电调和电机怎么控制转速?
我分析了3个接法:
1.1个电池用并联电源线分给两个电调.其中一个的信号接油门通道,另一个不管.符合只用一个电调给接收供电的说法.
2.用两个电池分别接两个电调的电源线.其中一个的信号线接油门通道,另一个信号线不管.
3.其中一个电调电源线接电池并接油门通道.另一个的电源线不接电池.空着不管.但把信号通过Y线或者混控一个同道到油门并接上.也符合只用一个电调给接收供电的说法..
疑问是怎么才能让电调又不给接收供电又能受接收控制的办法(其中一个用不带BEC供电的电调除外,这个办法不实际/..双发电的最好是一样的电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没插在接收上供电的那个电调和电机怎么控制转速?
我分析了3个接法:
1.1个电池用并联电源线分给两个电调.其中一个的信号接油门通道,另一个不管.符合只用一个电调给接收供电的说法.
2.用两个电池分别 ...

供电是红黑线,白色是信号。断开供电只需要将红线拔掉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供电是红黑线,白色是信号。断开供电只需要将红线拔掉即可。

 有这必要吗?为什么一个比两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没插在接收上供电的那个电调和电机怎么控制转速?
我分析了3个接法:
1.1个电池用并联电源线分给两个电调.其中一个的信号接油门通道,另一个不管.符合只用一个电调给接收供电的说法.
2.用两个电池分别 ...

我的两电调电源线(焊接)并联接一个电池,两电调(信号)三线插子用Y线并联后插接收机第三通道,把其中任一电调红输出线剪断即可,多年飞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电调电源线(焊接)并联接一个电池,两电调(信号)三线插子用Y线并联后插接收机第三通道,把其中任一电调红输出线剪断即可,多年飞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必要吗?为什么一个比两个好?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接收机内部供电是并联的。只是这样的话实际加在接受机上的电压会有轻微增加,有可能影响接收机稳定性。所以都是建议单电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