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EPP怎样做防火效果好?涂丙烯效果好吗?

楼主(2011-11-05):
请教各位:EPP怎样做防火效果好?涂丙烯效果好吗?

网友A:
防火???
铝箔蒙皮怎么样?

网友B:
基本觉得EPP没法防水。涂丙烯的时候颜色都能透过去。真要防水,面上涂一层泡沫胶....

网友C:
环氧树脂,防火也防水,强度也很好
但重量会比原来重一倍

网友D:
建议直接涂玻纤,然后将部分泡沫挖掉,又可以减重又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