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12A电调怎么用遥控器设置啊?!!!!!

楼主(2011-11-05):
本人飞V120d01,由于手痒,升级的XP-12A+Hp08配件。电调低速启动时不够力,又因为没有设置卡,想用遥控器来调整,请问有没有高手试过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貌似需要编程卡设定……没让卖家帮你设定为启动速度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遥控不行吗?

网友:
使用遥控器也可以设置,只是不知道使用带三合一的接收机能否通过遥控器来设置。
自己看说明书研究一下吧!

文件名: 航模电调说明书V2.2.pdf
描述: 航模电调说明书V2.2.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0e6730a-076c-11e1-a4ca-0015c55db73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Z,说明书我下了,估计是三和一的接受不能用控设置了,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
你要
1、卸下 XP,油门端留空
2、用 华的原电调随便插在 除油门端外的其他端子上,然后按正常方式启动控和鸡鸡
3、对码完后,将油门杆拉到最高
4、然后xp接上一个电池后,在接到启动好的接收油门端上,就可以进入编程模式了

以上仅供参考,我是这么调的,你那会不会出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一会试试,那启动动力可以用遥控来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会试试,那启动动力可以用遥控来调吗?

那个选项似乎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也是用这个电调吗?不太启动动力,低速启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这个电调吗?不太启动动力,低速启动可以吗?

低速启动? 我只设了个软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