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打算做另类新型飞行器 求指导

楼主(2011-11-05):
高三了没时间潜水 很多东西不懂 见谅
飞行的模式和四轴差不多 通过倾转机身来获得水平方向的推力(应该是这样吧?)
但并不是通过四旋翼击打、搅乱空气来获得升力,而是通过创造气压差来实现垂直降- -
经过不那么严格的理论计算效果很不错,可以大大延长飞行时间(当然有待进一步实验验证)
本人想要尽快做出实验模型 由于对航模这块不太了解 所以特此求航模高手指导。
说明:飞控,
电池
,电调,
遥控器
和四轴通用,不过要用四个涡轮喷气,,机身则完全不同= =

网友A:
支持diy,有无图啊

楼主:
有图 手绘的不专业 不发了看不懂的
给个计算出来的理想数据(不计算气流速度回收)
气流速度50m/s 流过面积1m² 产生升力约160公斤(伯努利定理的简单形式)

网友B:
那就跟气垫船一样了?

楼主:
也不是 气垫船是通过朝水面喷空气获得升力的 气流动能浪费很大。

网友:
多一句嘴,是不是地效原理,初三生飘过

楼主:
nonono~ 和客机在空中飞行的原理相似。。。话说哪位高手愿意帮 忙哇

网友C:
  刚刚炸会的路过

网友B:
能上个示意图么?这样说很难理解
但并不是通过四旋翼击打、搅乱空气来获得升力,而是通过创造气压差来实现垂直降- -
那就是没有旋翼了?也不是扑翼
依靠固定翼产生升力?不可能吧,应该没这么简单
四涡喷?优势何在?

网友D:
你是说“要用四个涡轮喷气”??

网友D:
但并不是通过四旋翼击打、搅乱空气来获得升力,而是通过创造气压差来实现垂直降- -??垂直升降??

网友E:
建议 LZ还是潜水校习 只会想却无法实现一切都是空谈 要是那么简单早有人做出来了 何况高三

网友F:
是不是 四轴上四个外转电机改成四个隧道风扇呀!这样好不会打到花花草草了。或者是隧道风扇加导气管类似鹞式战斗机那样呀?

网友G:
吹气机翼的原理吧

楼主:
诶 直接上问题吧。。
需要四个扇叶,涡轮的那种,扇叶直径最好在5cm以下,要用哪种电机配哪种扇叶呢??还有要配的怎样的电池和电调 求解答

网友H:
固定翼和旋翼都是靠气压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旋翼不是气压差,是靠相互作用应该;固定翼和一般飞机一样是靠气压差的,不过机翼上下两边气流都有速度。。我的设计是只有上方有高速气流,下方是正常大气压

网友I:
函道起降
楼主说的可以用函道代替螺旋桨!! 我也在构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我QQ1632323743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