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求助

楼主(2011-11-05):
半年前,我买了一架XA450整机(老款)。连上控和接收试飞,感觉非常不稳,基本上不能悬停,就又买了四轴套装。做了个500mm机架,使用MWC+9DOF飞控,在商家帮助下(多次调参),能够非常稳的悬停和飞航线。现在又想把XA450搞好,这几天忙着下 载相应的软件准备调试(随机的光盘是坏的),可是将机子连到电脑上后提示版本太低,需要升级,我按照调参视频的步骤操作,总提示升级失败,即使是离线升级也不成。不知道是何原因。我想:玩XA450机有许多高手,一定会使用这些软件。再次求助!先深表感谢。

网友:
描述升级步骤

网友:
数据线接头检查下

楼主:
USB线接电脑和飞控时,连线上的小LED闪一下,AHRS-S的LED亮,电调上的LED闪。
1、启动  XAircraft Center 1.1.0.908  点击《连接飞控》提示“Unknow  Excepyion”
2、点击 《固件升级》显示了三项设备的最新发布日期
3、点击《PC1212-S》的"升级"后提示断开USB与设备的连线
4、点击《开始》后,提示“Access to the port 'COM3' is denied”
5、退回到《在线固件升级》,点击《离线升级》、打开‘FC1212-S 1.33_cn.xfw’,点击《开始》就立刻退出程序。
   反复多次也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电脑上 USB to 串口 COM3 是正常的,我调试MWC飞控板也用到它。电脑上网更无问题。

网友:
lz可以这么试下。
把电调到飞控的线,电调到电机的线都拔了,只保留FC1212和usblink的连接,这么试一下。
看lz的形容像是硬件有问题,有其他的usblink能对调测试是最好了。

楼主:
按楼上朋友方法。提示是查找不到服务器,通讯中断。

楼主:
折腾了大半天,终于升级了。可一试飞,还不如原来没升级的状况,几乎是陀螺仪根本就不起作用。稍微推油门杆(手拿机子),四个马达无规则乱转。我选的是X模式。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视频里软件有自动校准的功能,我的软件里却没有这个功能,是版本不一样吗?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感谢了。

网友:
LZ,在升级钱,要切记把飞控上的线统统都拔掉,在FC1212的左右两侧。 只接USB-LINK和AHRS
然后先拔下USB LINK的pin线,在点击升级后,再次插入USB-LINK与飞控的pin线,多次尝试无果,请检查您的4pin线与usb-link是否有损坏: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