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碟形飞行器理论

楼主(2011-11-05):
我的飞行器,他整体就是圆盘型,如同两个扣在一起的盘子~飞行时整个飞行器外壳高速旋转,宛如一个陀螺,中轴部分由上下贯穿的函道桨产生推力使飞行器飞离地面。
直升机分类
  单旋翼直升机单旋翼带尾桨(Ducted Fan)一个水平旋翼负责提供升力,尾部一个小型垂直旋翼(尾桨)负责抵消旋翼产生的反扭矩。例如,欧洲直升机公司制造的EC-135直升机。
  单旋翼无尾桨(NOTAR)一个水平旋翼负责提供升力,机身尾部侧面有空气排出,与旋翼的下洗气流相互作用产生侧向力来抵消旋翼产生的反扭矩。例如,美国麦道直升机公司生产的MD520N直升机。
  双旋翼直升机纵列式(Tandem)两个旋翼前后纵向排列,旋转方向相反。例如,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CH-47“支努干”运输直升机。
  横列式(Transverse)两个旋翼左右横向排列,旋翼轴间隔较远,旋转方向相反。例如,前苏联米里设计局研制的Mi-12直升机。
      共轴式(Coaxial)两个旋翼上下排列,在同一个轴线上反向旋转。例如,前苏联卡莫夫设计局研制的卡-50武装直升机。

我的飞行器整个就是一个盘形电机,外旋转的壳就是一个电机的转子,主仓为定子,外壳旋转将扭力通过主仓(定子)上面的齿轮,传递到**函道主轴旋转产生推力。
优点 我的飞行器抵消反扭力的方法与共轴有点类似。共轴式就是两个螺旋桨同在一根轴上,转向相反,抵消反扭力,驾驶主仓在螺旋翼下方,悬挂式,以保持主仓的稳定;
我的飞行器整体为盘形,没有外部旋翼,运行时外壳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或者向心力,如同陀螺,重心在整个飞行器中心轴。高速旋转的飞行器如同飞盘,只要不停止旋转,基本不存在失事。高速旋转的物体在一定转速下会产生近似电离层,或真空层,就是阻挡空气,减少阻力,这就是为什么很不容易用嘴吹动旋转的陀螺。大家看过成龙的《神话》,陀螺旋转时,还会产生扰流,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高速旋转的陀螺会变轻,其实是扰流将陀螺托起的效果。这些优点使飞行器更加安全,节省能源。飞行更稳定。
如果传说飞碟会产生干扰是真的,,那么一个巨大的电动机在运行时会产生的干扰会是多大?虽然干扰范围很小,但是近距离干扰还是很强大的
我解决主仓反转的方法是用齿轮过度的办法(齿轮在直升机上应用很广泛),类似剪刀,主仓就是支点。行星齿轮分为:太阳轮(中心轮),行星轮(由3个或3个以上齿轮组成),内齿圈。很多人都知道,最近些年应用非常广泛。
我将内齿圈与外壳(转子)连接,主仓(定子)与行星轮连接,太阳轮和函道主轴为一体。这样运行时主仓基本只起到扭力过度作用,如剪刀的支点。

外壳通过行星轮传递的扭力到太阳轮就是函道主轴螺旋桨,转向会与外壳转向相反,所以函道桨会产生反扭力来抵消飞行器外壳的反扭力。函道下方由导航百叶来实现转向和前后飞行控制。

这个飞行器主要要解决的就是驾驶舱的反转问题,解决了就成功了

总之。整个飞行器结构简单,。造价低廉,主要结构:整个飞行器的主体电机,和一组行星齿轮,函道风扇。飞行安全,快捷,节约能源~  如果能得到技术支持有可能实现无需能源

寻求合作: QQ   1390036963

E-MAIL:     guguaigu1116@sina.com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这么难看啊

网友:
 不然是什么颜色?
顶个沙发先...错了,是藤椅
 LZ创意不错,要是做成了一定能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巨型血滴子

网友A:
外圈加速时是有反作用力的,如果还有一点反作用力,外圈的速度将继续增加!外圈的速度什么时候可以稳定?难道没有极限?
如果没有外圈没有阻力,稳定后就没有反作用力了,涵道风扇哪来推力?

如果靠空气阻力和摩擦力来平衡,不是一样耗能!

楼主还是别做梦了。

网友:
基本明白楼主意思,建议楼主还是先学习一下CAD,哪怕是简单的平面作图,这图看着实在......

先往模型方面想一下:

外壳通过行星轮传递的扭力到太阳轮就是函道主轴螺旋桨,转向会与外壳转向相反,所以函道桨会产生反扭力来抵消飞行器外壳的反扭力

1. 不要以为转向相反就能简单抵消反扭力了
2. 忽略行星齿轮组的传递效率,用函道风扇做动力就注定效率不高

倒不如搞个单电机串列共轴反桨,外壳基座和螺旋桨部分包围一圈,外形也挺像UFO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个和共轴有些相像的~转速一直存在~我只是在共轴的中间加了一个可以不会因为反转而旋转的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函道的效率不高~可是看用在什么地方~而且,行星轮的目的并不只是起到反转转向的作用~我是让他变相的近似共轴,而且我也没有觉得仅仅靠函道就能解决反扭力,首现行星轮如同剪刀的支点,可以起到稳定同时也有一定抑制作用~下面的转向百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点如同电直的尾桨  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有效率

在说函道~毕竟一个函道只是带一个电机  难道都飞不起来吗???

楼主:
其实这个飞行器就是一个共轴的变形体~将在人不分升到共轴中间,优点也显而易见,仅仅旋转的外壳就节省很大的动力源~旋转的东西飞起来肯定比直升机,固翼机这种拖拽的效率好多了,就阻力小一样就值得关注了

楼主:
同时请求哪个会用CAD的帮忙制作一个啊~

网友:
请您说明一下,它水平飞行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
我选择用百叶    这个能做到他就能做到~

网友:
交流心得

交流心得,我在研究旋转底座飞行器,旋转陀螺中心轴受力会产生锥型旋转,锥型旋转会产生共振,共振会产生解体的结果,我已经发生十几次了,不知你想到碰到过吗?

网友:
那他的速度及超机动能力恐怕连直升机都比不上,用在军事上意义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的选栓底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的这个由于受力点不叫分散~与你说的似乎不太相同啊

楼主:
我不知道你的旋转底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的这个由于受力点比较分散~与你说的似乎不太相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网友:
前面我说速度不及直升机这不对,他可能比直升机快。因为你使用百叶窗所以他的速度是一个缓慢逐渐加速至最大速度的过程。{ 这个你可以做两个函道小车,一个直接推动小车,一个向下用百叶推动小车,这应该很明显了,用百叶的小车无论论是加速能力和最大速度都比上直接推动的小车},正因为它的急 加 减 速能力不足,在它转向时是会像固定翼飞机一样划弧(转弯半径)的,所以我说它的灵活性是不及直升机的。。。。。。。。

网友:
你的这个飞行器直径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圈加速时是有反作用力的,如果还有一点反作用力,外圈的速度将继续增加!外圈的速度什么时候可以稳定?难道没有极限?
如果没有外圈没有阻力,稳定后就没有反作用力了,涵道风扇哪来推力?

如果靠空气阻力和摩 ...

网友:
最主要的是都在转,驾驶员咋办???还不晕死才怪。楼猪也许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没有看完帖子不要乱说话~

我解决的就是驾驶舱的反转问题!不然和你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你没有看完帖子~电机怎么可能无限制加速下去呢???

而且~我的这个飞行器主要考的是自身的机械价额绝反转的~和你说的不一样

网友:
看你的了,

网友:
Lz的旋转飞行器我在哪里看到过。oO

网友(2012-02-02):
楼主你做一个出来试试就知道能不能飞了嘛,那句话怎么说的实践出真理啊

网友(2013-06-15):
瑟尔效应

  瑟尔效能机的发明者
约翰·瑟尔 John Searl 1932年5月2日,约翰·瑟尔 John Roy Robert Searl 出生于英国旺蒂奇(Wantage)的一个贫困的家庭,4岁时离开兄弟姐妹被送到寄养家庭。他从4岁半时就开始有不寻常的梦境,且都是每年出现2次,持续6年之久。在他的梦境中详尽地显示了发电机的每一细节,并在他幼小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在领悟了这些梦境中的信息之后,约翰·瑟尔在14岁的时候将梦境付诸实现,开始制造第一部瑟尔效应发电机。这种发电机是不需要提供常规燃料的发电机,它包含3个同心圆环,每一个圆环由4种材料组成,固定在一个基座上,每一个圆环周围都有一些滚筒状转子围绕四周,最里面有12个转子,中间层有20个转子,最外层有32个。
约翰·瑟尔 John Searl是一位天才科学家和发明家,像以前我们说的尼古拉·特斯拉一样,非常人能企及,他是瑟尔效应发电机(SEG)和反引力飞行器(IGV)的发明人。约翰·瑟尔在去年11月给我们的来信中说,无人驾驶规格的反引力飞行器IGV42已经应空军的要求准备交付评估。

瑟尔效应发电机(SEG发电机)

在完成第一部瑟尔效应发电机后,年轻的瑟尔在一位年长的友人韦尔斯面前启动开关,发电机的圆盘和滚筒转子随即开始加速,最后竟然使该装置脱离地心引力的作用,向上飞行并穿透天花板!SEG的飞行能力完全令人始料未及,也激起了这位友人的热忱,因而赞助瑟尔进一步研发这项装置。于是约翰开始对机器的飞行能力进行试验,但在试验过程中丢失了很多次。后来他将这项装置紧紧固定在地面上,并开始把SEG所产生的能量转化成可以使用的电力,用以供应他家中的电力所需。早在1965年,瑟尔就结合了SEG的技术,制造出反引力的飞行器(IGV: Inverse Gravity Vehicles),并完成飞行测试。IGV可以制造成任何尺寸,而且半小时内就可以从英国飞抵日本,时速高于19000公里!

据说,自1968年到1972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瑟尔都会定期向公众展示他的发电机和飞碟,瑟尔说他还曾向美军的职员展示过他的飞碟。

瑟尔教授说SEG发电机还对人体有治疗作用,他有一次被热的油烫伤,由于他家装有SEG发电机,烫伤痊愈的非常快,只用了14天,且伤口没有留下疤痕。瑟尔教授将SEG发电机的治疗作用归功与其运作本质,因为它将周围的负面气氛转为正面气氛。瑟尔教授有一个好朋友,医生曾告诉他将不久于人世,但瑟尔教授给了他一部SEG发电机,4周后,他的朋友健康就有明显好转。

SEG可以驱动任何以电力为动力的装置,而且几乎没有污染,也不必使用我们所熟知的燃料。如果世人采用这项不可思议的技术,那么瑟尔教授送给大家的礼物将是:几乎无污染的环境、更洁净的天空、更清澈的河流,大自然将重现欣欣向荣的风貌;我们会拥有更快速、更有效率的陆上交通,以及更安全便捷的空中和太空旅行,所有地球上的居民也将享有便宜、洁净的永续能源,人们的过敏症状、疾病也会减少,生病时也将更快痊愈康复,好处不胜枚举。

对于一种不需要燃料的设备,遭到强烈的反对是不奇怪的。工业界、政府和主流科学家立即将瑟尔教授列为想入非非者。他曾遭受嘲弄和折磨,成为纵火和偷窃的牺牲品,被囚禁,并流落贫困。他的研究和设备都曾被毁坏。但今天约翰·瑟尔仍然幸存于世,继续他创造奇迹的使命。

瑟尔教授的公司,太空新科技有限公司(New Space Technology)致力于开发SEG发电机,鉴于SEG目前正处于测试阶段,尚未正式生产,瑟尔教授估计SEG发电机的成本大约为3万2千美元。然而,你只要投资这些钱就够了,机器运转后就不需要再投入了。瑟尔教授估计大量生产后,每部机器估价为一千美元左右。瑟尔教授还说,等到他的发电机赚钱以后,他将会制造一部能飞到月球的飞碟。他估计他的飞碟只要1小时就能达到月球,2个月可达到火星。

目前,瑟尔博士的总部设于泰国,而SEG的制造也稳步地进行着。虽然瑟尔效应发电机和反引力飞行器都还没有准备好公开发表,但他表示:“无论如何,我正致力于为所有人类缔造更美好世界的计划。”一部关于瑟尔教授生平的影片《约翰·瑟尔的故事》(The John Searl Story),也将于2009年1月15日发行,希望能揭示约翰·瑟尔 John Searl神秘发明与一生!

约翰.瑟尔在讲解瑟尔效能机的原理

1905年,当26岁的民科(民间科学家)、瑞士伯尔尼专利局三级技术员(相当于助理工程师)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的时候,获得了科学界的猛烈攻击,慧眼识珠的物理学大师普朗克说,爱因斯坦的理论在全世界只有三个半物理学家能够明白,于是,1913年,为了支持爱因斯坦,伯乐普朗克将爱因斯坦不拘一格聘任为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并力推爱因斯坦当选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还亲自提名爱因斯坦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相比之下,约翰.瑟尔却没有爱因斯坦那样幸运,由于英国没有像普朗克那样的大师级伯乐,约翰.瑟尔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虽然都超越了伟大的爱因斯坦,可是约翰.瑟尔的物理学理论在全世界连三个半物理学家能够明白都没有,约翰瑟尔是像伟大的科学超人、世界UFO科学之父尼古拉.特斯拉那样,是一个用实践走在人类科学理论前面的技术超人、伟大的电气工程师和能工巧匠。 今天,在美国航天局NASA,还有许多约翰.瑟尔的崇拜者在继续研制可进行无线电遥控的、无人驾驶的、不用燃料和蓄电池的大型碟形航空飞行器。看过觉醒字幕组翻译的科学电影纪录片《自由能源发电机—约翰·瑟尔制造浮碟的故事》的人们就会知道,当代目击到的大多数飞碟其实是由地球人制造的。地球人具有制造飞碟的能力。地球人制造的飞碟与外星飞碟一样,也能够在天空中悬停、高速飞行(时速可以超过1.9万公里)、瞬间加速、不用携带燃料和蓄电池、不使用地球上已知的任何一种能源、不使用化学燃烧能量提供动力、不使用蓄电池提供动力、不使用核能提供动力。约翰.瑟尔的浮碟是真正意义上的飞碟,为与外星飞碟相区别,我称约翰.瑟尔的浮碟为地球飞碟。因此,我称约翰.瑟尔为地球飞碟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