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px20lv请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1-11-05):
我的想法是x,y轴使用1.2N的57电机,使用10:60的同步轮驱动,这样相当于7.2N的步进电机,Z轴使用86 113,8.6N的电机.
另外请教下丝杆是否要更换,原有的锁紧螺丝能不能消回差,效果咋样?

网友:
原来的T型丝杆有回差,如果想要更好的效果,需要换成滚珠丝杆。T型丝杆的回差消除不了。XY的电机需要用大一点的,3NM的应该够了。Z轴用86的够了,换了丝杆最好加个气撑

网友:
你搜下好多的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