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鸡

楼主(2011-11-05):
炸鸡 http://www.56.com/u27/v_NjQ0MzU1NTI.html

楼主:
5;01 电压保护 自动返航启动,鸡鸡自己垂直上升,
5;06 我把自动切出,控制慢慢下降,
5;21 降到1,5米左右
5;22 鸡鸡自动又上升,上升5米左右,,,(此过程第一反应是返航又自动启动,迅速又切换开关,) 姿态失稳下掉 ,我试图推油补救,有点反应,高度太低来不及反应就下来了,,,,

请大家分析下,

庆幸的是,没砸到人,鸡鸡也么摔坏啥

楼主:
现在问题焦点在于,我已经切出自动回航,正常控制它准备降落,开关位置在姿态或者 (gps),他还会自动又开启回航吗?

我下午又实地飞了下,关闭了自动回航,飞行正常,

实地测量 起飞位置和炸鸡位置距离40米 ,确定不超过50米。(视频上可以看见我的起飞和炸鸡的距离)

网友:
看不懂  “我已经切出自动回航,正常控制它准备降落,开关位置在姿态或者 (gps),”

你的意思是 不确定 切出后 是不是 有吧开关打到了 姿态 或者 GPS 中的一个 如果你 又打回GPS的话 那么 又是自动返航了 懂了吧 你

楼主:
这个懂了,位置要是在gps,他还会启动回航,在姿态,不启动回航吗?

楼主:
电机为什么会停呢?

网友:
你的电压是不是调的太高了,低电回航后你切换模式后他还是会检测电压只要在第一低电范围内不管你的状态在哪里它还会执行低电返航程序的,前些天我的飞机就是这样上树的。

楼主:
应该不是电压设置太高的问题,,,

膜拜那些飞10分钟以上的模友!1925起飞我只能飞6分钟,视频为证,结果还掉下来了

网友:
飞行器在失控、低压报警后进入了Go Home模式。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先保证遥控器信号恢复正常,然后切换飞行状态至手动或姿态模式,即可抢回控制权(为了安全,可以再次切入GPS姿态模式)。

由低压保护触发的Go Home动作,在通过以上措施抢回控制权后,如果再次切换至GPS姿态模式,只有数秒的控制权限。若超过这段时间尚未将飞机安全降落,飞行器将再次进入Go Home动作。

网友A:
在低电压保护措施中,只有在GPS模式才能自动返航降落。

楼主:
谢谢,记住了,呢天就是取得控制权后 又打到gps,结果一段时间后,他又自动启动返航,

网友B:
老刘也整多轴了,好久没见你了,怪想你的!
换电池,换电机,凑合也可以使用,电调如果支持4S电池不需要换,随便10分钟以上。
我的垃圾配置都可以随便12-15分钟,给你说下我的配置,呵呵!
XXD2212 KV930电机,好盈天行者20A电调,最便宜的1045浆,68元的不锈钢机架,85元的KK飞控,3S 2200MAH  25C 花牌标准版电池,全飞900克,要过一半油门再加一格半才能悬停。呵呵,够垃圾了吧这样的配置?
换朋友的4S 3000MAH 20C AKE电池,随便12-15分钟。我不整航拍啥的,数据你参考,呵呵!
我朋友的6S 5000MAH 电池据说可以20-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的6S 5000MAH 电池据说可以20-30分钟。

能支持6S的电机都不是省油的灯,还能飞20-30分钟?
6S电池估计都是40XX以上的电机,用14寸以上的浆。
整个机器搞下来起码2.5kg以上。
你朋友有吹的嫌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5;01 电压保护 自动返航启动,鸡鸡自己垂直上升,
5;06 我把自动切出,控制慢慢下降,
5;21 降到1,5米左右
5;22 鸡鸡自动又上升,上升5米左右,,,(此过程第一反应是返航又自动启动,迅速又切换开关,) 姿 ...

第一级保护电压随自己设,但一定要留给第二级保护电压值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否则第一级引起的GO home过程,将没有足够电力压差时间进入第二级,一旦第二级保护启动,机器将直接很快下降。一般来说第二级保护值设的应该低点。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啦,电压设置很重要,现在全载设备3s飞行10分钟了,起飞重量2100

网友:
 问题解决

网友:
没吹,真的呢,大机机,全部都是14的浆,不是APC就是碳的,电机是黄黄蝎子,MD 口水一地,呵呵!具体几分钟也是听他说,不过好像是挂2块,等飞的时候实际记下!

网友:
又学习了一回

网友:
这样是不是说在姿态模式下不会低电压降落?

引用 网友A:
在低电压保护措施中,只有在GPS模式才能自动返航降落。

这样是不是说在姿态模式不会低电压降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开低压保护,保护电压设的再低,也就是飞7分钟左右。而且个人觉得低压保护不管是自动返航或者降低高度都比较危险,最好关闭低电压保护,用控上的计时器或在电池上加装低压报警器来代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