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1-11-05):
我是新手 刚入手450空机一款 想问下 450的电直对
电池
的重量有限制不~~ 还有 电调一般用多大的好

网友A:
一般用2200mah的,太重不好飞,太轻的放电能力不够。电调35A以上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用2200mah的,电调40A的

网友C:
2800MAH的也没问题,我一直在用的

楼主:
我 自己 DIY的电池 4700MA的 3窜 12V 电调只有30A。。。电机是浩马特的HB2835 电调是不是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