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虎哥做的船尾机视频来了

楼主(2011-11-05):
动力测试已通过。比老款好。齿轮比较给力。
电机是超便宜的55元的固定翼飞机电机。再改变出轴方向。1500KV
齿轮是外7内3的扇齿。45号钢齿。
机体是烂铣D出来的。
螺旋桨用了435才够暴力。
因为加了机尾压水板没有大的反扭力。

先来声音测试

再来动力测试。用的船体是玩具F1。速度暂时没有直轴快。

还要把电机KV再换成2500KV就会再提速。

楼主:
做救缓船动力是足够了。

网友:
只玩直机

网友:
很好,轴系很顺畅,动力足够了,只要搭配个好点的浆就OK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行到拜神咁.頭輕尾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到拜神咁.頭輕尾重.

你玩左十幾年人地先剛剛起步要俾 D 鼓勵說話嘛 !

网友:
顶虾哥,这个可以量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到拜神咁.頭輕尾重.

哥仔好眼力。  这次只是动力测试。目的不是速度。我可以调成不拜神的。只要换个高KV的电机就可以。
这东西主要是用在救缓船上。因为其另船转向灵活可以原地调头。
如果做成走私大飞装双车都不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OK OK OK

网友:
我谨代表中 国船舶工业总工司向虾哥表示热烈地祝贺!

楼主:
老K是否想要一个。要等一段时间后。才可以做出来。电机桨你出。里面的东西我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K是否想要一个。要等一段时间后。才可以做出来。电机桨你出。里面的东西我搞好。

好啊!见识下虾哥的作品。照计番工本费,点比我?

楼主:
搞好通知你

网友:
自己也试过,不过很难找到伞齿。建议楼主用一金一尼龙两个伞齿配合,减少摩降低噪音。

在外形上再下点功夫,比如很多地方可以搞成流线型。水下部分可以做的圆润点,我觉得牺牲点阻力也无碍。

网友:
为何不参照一体化外挂式甲醇发动机软轴方式呢?比这个要简单的多,

网友:
这电机是防水的?吗

网友:
用的2208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