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J友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05):
本人是新人~没玩过6通的 最近想入手一部JJ 有三部都觉得不错请各位帮忙看下选哪个好!谢谢了!第一个是MCP X带DX4E控 第二个是华科尔V120D02S配2603控  第三个是九鹰318A 请各位大侠给个意见。。。不知道DX4E可以使用模拟器?在此多谢!!

网友:
直接上450

网友:
回复 楼主:

MCPX,优点:好飞,耐摔,室内玩一流,室外玩应该嫌小。缺点:外观看起来廉价。配件奇贵。
V120D02S,还没上市,无法评说,但从图片看,感觉不错,室内玩嫌大,室外玩应该不错,缺点:华科尔机不耐摔,配件贵。新手炸不起,如不记成本,则是首选。
九鹰318,见朋友玩过,据说也比较好飞,但做工无法同华科尔相比。玩的人少。室内玩嫌大,同样也是适合室外。

楼主:
经济实力有限。。。。哪款比较适合新手呢 最好能用模拟器的。。。不知道DX4E能不能用模拟器呢?本人新手问题比较愚昧期待有高手回答

网友:
标题

mcp x比较火,也确实耐摔,最好不要升级无刷,碳,金属的,除非有钱,静态,高手。别买DX4,最低DX6i,也不贵,也可以玩模拟器,

网友:
上450,别花冤枉钱

网友A:
别拘泥于模拟器 差不多的控都可以,再者 一个 模拟器 带控那种现在也就百来块 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拘泥于模拟器 差不多的控都可以,再者 一个 模拟器 带控那种现在也就百来块 挺好用

放屁,一点也不好用,千万别上当

网友:
百来块 想有多大作为,无非是连连反射舵位,
狗加上Dx8当然才是lz的首选,但他说了经济能力有限。
再者模拟器是必须得,适合任何人。

ls最好说话客气点。我只是好心说几句 ,犯不着被骂。

网友:
上700或者90机,不要花冤枉钱

网友:
听说玩机的最佳配置是450+700,不过也听说250是最适合新手的

网友:
现在都咋地啦,鼓动新手上大机,然后等着看见红贴呗?这风气是该改改了
这几个要我说,MCPX不二之选,然后练一阵熟悉了,可以上450
如果觉得小六通贵了,玩熟小四通,配合模拟器上450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