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伟舜的经历(已经上图,在第二页)

楼主(2011-11-05):
八月份定了台伟舜180,拿到货,结果由于皮带箱主轴齿轮偏心,抖动相当大,没治更换210,结果故障依旧,而且做工相当差,注油孔有严重的敲击变形,导轨上有沙眼,而且好几个沙眼,今天去换货,结果一台新的刚拆封的仍然是这样,轨道上好多沙眼。。。。。。唉,没治,当然伟舜的服务是没得说,很爽快的说还是先给我退了吧,等货多的时候让我来挑选一台满意的就好,所以,郁闷了,怎样才能购买到一台满意的小床呢?

华飞的有此类问题吗?或者有什么建议呢?180或者210都行

网友:
华飞没有

网友A:
我用的华飞240和20铣床,怎么说呢,只能说对得起他的价钱,毕竟没花那么多钱,总体还可以.但细节不满意的地方很多,国货无精品

楼主:
的确悲剧,倒腾这东西,我跑了四趟南京了,来回路费都800块了

网友:
我那210v 也有沙眼,伟舜的210 跟华飞的180 没什么分别就长些,还是华飞的210 结实,论坛上不是有人出台cq 6123?看着也挺好,配件也全

网友:
质量不足 服务来补。和国产家电一样。
不知道他们是卖机床还是卖服务?

网友:
“购买伟舜的经历
八月份定了台伟舜180,拿到货,结果由于皮带箱主轴齿轮偏心,抖动相当大,没治更换210,结果故障依旧,”
这个没有看懂 两台不同大小的车床怎么“故障依旧”难道都是“皮带箱主轴齿轮偏心,抖动相当大”

网友:
不是国货问题,是内销货不行,我玩木头买的设备,齿轮减速箱和轴也都是做工粗糙,还好干木头要求的精度不高,我都凑合用

网友:
抖动大,看抖动多大了,我觉得不好理解。
我的250车床,自我感觉也是抖动大,但是还可接受,不知楼主对多大的抖动不可接受
导轨有沙眼,我觉得正常,沙眼本身对车床运行影响并不大,甚至是无所谓。
沙眼,只能反映铸造厂的铸造水平和能力,如果铸造水平和能力差,那么也有可能会使得铸造件本身也会有其他问题。。。。不说了,再说就远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正在考虑买哪个呢,关注

网友:
质量好的卖给洋鬼子,差的支那内销,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厂商都奸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华飞240和20铣床,怎么说呢,只能说对得起他的价钱,毕竟没花那么多钱,总体还可以.但细节不满意的地方很多,国货无精品
只能说便宜货无精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找小潘。
在南京买床子还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哪有完美的东西.
0618倒不错.通孔气死人.

网友:
价低无精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早听你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说先买的是180,结果不行,换成210,结果跟前面那台180的故障相同,同时210的导轨上还有沙眼,最后又去换一台,还是这两种问题,于是他们答应给退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机床,就是把挂轮都拆掉,卡抓什么都不夹然后拧紧,也就是说电动机仅仅就带动一根主轴在旋转,这时候转速在700到1250的范围内,都会产生很严重的抖动,机床没有固定,放在凭证的水泥地面上,震动的大小。。。。怎么形容呢,用过电动砂纸机吗?就和那个差不多

网友:
不要图便宜,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另外您也不要忘了现在是啥时代了,过去有极大的约束力,啥部标,国标的,现在的目标就是多赚钱,咋能多咋整。一个家用,糊弄了事。

网友:
满地跳舞?

网友:
华飞的很好,只是开机的时候晃一下,安静的可以在夜间干活。

网友:
导轨有砂眼,难以想象,本大侠这些年阅床无数,从未见过导轨有砂眼的,是谁这么糊弄呀,也不知道补焊一下。把厂长吊起来重打五十!

楼主:
还是上点儿图吧,其实我真的不想打击伟舜,到底人家服务还是很好的,但又觉得对不起广大坛友

看那个注油孔

看那个注油孔

来张特写,虽然是手机拍的

来张特写,虽然是手机拍的

箭头所指三个东西都偏心,导致震动的元凶

箭头所指三个东西都偏心,导致震动的元凶

沙眼,这只是一个地方,整条导轨上有好几处

沙眼,这只是一个地方,整条导轨上有好几处

楼主:
换了三台,第一台180,还好,就是震动,丝杠轻微生锈,有多处生锈,第二台换成210,就是照片这一台,除了震动,而且导轨还有沙眼,好几处,第三台我没拿回来,我在他们公司从包装箱中打开就直接观察导轨,依然是N处沙眼啊。。。。。唉。。。。。。买个车床这么难?

网友:
有沙眼的车床头一次见到,长见识!只能说太山寨了!

网友:
我那210v 导轨上还有2个沙眼,2处明显的划伤,没发现什么震动,也问过了,说不影响的,算了能干活就行

网友:
正准备攒钱买小潘的210,谢谢楼主!

网友:
相比较华飞质量确实算是不错的了比较正规。还真没听谁说过华飞导轨有沙眼的。

网友:
华飞210的飘过    对楼主所说的缺点  毫无压力 华飞210  的问题就是 220v电机长时间工作 发热很厉害

网友:
这样看来我的华飞双雄真算是完美了,庆幸!!

网友:
LZ就凑合着用吧,没砂眼和有砂眼有多大区别。来回路费都800了。为了找个没砂眼的床费用都快一台床子钱了

网友:
砂眼确实不影响干活,但影响干活人的心情。

网友F:
铸件组织疏松,这种铸铁不耐磨。

网友:
我的210V没有砂眼,也没有太大的震动,就是不会调整,细调下精度应该还能好一些,

网友:
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很多原来做外贸的东西商品,转销国内。都存在那样或这样的问题。
例如现在淘宝上面买的小台钻,很多买家反应,电机风罩屁股被压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铸件组织疏松,这种铸铁不耐磨。

这正是我不惜成本跑三趟换掉他的原因,质量真的太差了,据说是因为伟舜把货源从扬州转移到了安徽,所以。。。。质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