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节5号电池选择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1-11-05):
我有30多节5号电池用在不同的玩具演示上面。每天都要面临充电的问题很恼火的。目前是使用的品威618和明智936D这两个充电器来完成。一直在想能不能压缩充电时间,以及用每次充电可充8节的充电器。也考虑过三洋的15分钟快充。看了半天的B6模型用充电器后我就在想,如果这个B6是充的电池组,那么我可不可以都先放完电再统一到B6上面组成电池组了充电。或者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啊?充电方面着实让我很纠结的。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充电器?我不会考虑C9000或更专业的。

网友:
我记得b6同时冲ni电的节数还是蛮多的

网友:
去手电论坛发帖吧,那里会有你要的答 案

网友:
淘宝搜 狮王Ioncell 八槽 俺那个明智936D现在基本闲置了

网友:
我有个polux 104,冲镍氢镍镉电池组最好了,当初买的时候要1100多呢,现在不值钱了

楼主:
狮王的那个8节充的也是独立控制的吗?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独立的...据说是傻充...但是也挑电池...有几节老电池它就是充不进去多少...用明智刷新后它又认了...电子类俺不懂咋回事...觉得这个用着很方便...做工也不错...最好换个2.5A的电源...原配那个很一般......

没找到背面的图...

楼主:
我昨天在淘宝上了解了一下参数。8节每节是500ma的那么电源应该是要4A的才够用啊。这还不算电路本身的用量。这个电压是1.4V的标称 我的动不动就可以充到1.46及以上,那个劲牛的6节充的挺便宜但一看电流很小所以还真只有这个狮王的可能合适一点吧。谢谢楼上的朋友啦。

网友:
用高级的航模充电器对你这个需求完全不是问题。
Hyperion 500W+500W EOS-0720i-SDUO3 顶级智能充电器
有三种方式可以充电/放电/循环1-16片的镍镉(NiCd)/镍氢(Ni-MH)电池:普通(Normal),线性(Linear), and自动(Automatic)

楼主:
楼上所说太顶级了点。几百块的对我来说都算是专业的贵了些了。不过要找这种的也的确是太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