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下配置

楼主(2011-11-05):
准备入架新四轴 帮忙看看配置如何
机架 FLYINGROBOT-550
马达 朗宇2212 980KV*4
电调 好盈天行者20A*4
飞控板 KK Flycam
天七控
HE 3S 2200mah 20C锂电

网友A:
个人认为20A的虽然可用,但余量不大,我用的是40A的,在暴力飞行后有些发热!!夏天爽飞还是余量大一点的好!

网友B:
20A和40A只差11块钱,推荐40A

网友C:
20A的虽然可用,但余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