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Z轴一边雕刻一边变高~求助

楼主(2011-11-05):
买的玩具雕刻机,用了十来天吧,现在是Z轴有问题,XY倒是停住的,跑两三个小时下来也不会有失步或者明显的位移。
Z轴比较着力,雕刻浮雕,雕十多分钟,就会发现mach3显示Z轴坐标为0的时候,实际刀尖已经离物件有一两毫米的距离啦。雕刻PCB也是一样~

我看人家的机器都是跑着跑着Z往下掉,我的怎么是网上跑的啊~

各位朋友,你们自己DIY雕刻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帮看看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最有可能是什么啊?回差,失步还是其他的呢?应该如何检查机器?

网友:
管他啥呢先占上

网友:
查以前的贴子,多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搜索什么关键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机械原因。2.排除机械原因后放慢速度,是否改善,是--看看是否是步进电机速度高失步(其实大家失步从声音中能听出来的)。3.驱动板(是否用了低速“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个轴用的板子是一样的,XY没有明显问题,Z非常明显,应该不是驱动板;其次,机器曾经没上油出现过X轴失步,能听出,很明显,但是Z轴貌似没有类似声音。

机械问题我觉得可能性很大,但是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XY正常,把Z轴与其他的轴对换,确定是机械还是电器的原因。

网友:
上个鸡鸡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mach3出现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基本每个用过的人都遇到过。但每个人分析造成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各式各样,千奇百怪。虽然很多解决方法相互抵触,但大家都认为自己已经解决问题了。是不是真的解决问题了,上帝才知道。 建议楼主搜搜以前发布的方法,挨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概类似什么关键字搜索呢,我昨天搜了搜“Z轴”,看见人家都是说Z轴无缘无故掉下来的解决方案,无缘无故抬起来的,没怎么看到呢

网友:
是不是刀没夹紧?另外断电用手拧电机轴,看看机械部份是不是太紧。

网友:
把驱动板的X或Y的和Z的换下再试,不要这么肯定的说驱动没问题。

网友(2013-04-04):
一般不是Mach3软件本身的毛病,Z轴比起X、Y轴是更容易失步,至于是向那个方向失步,则都有可能。Z轴天生容易失步,因为它的轴向要承受主轴电机及支座的重力,这是一个固定荷载,X、Y轴都没这个荷载。通常主轴电机及支座的重力给Z轴造成的固定荷载力量不小,比起惯性造成的冲力要大很多。

测试Z轴固定荷载是否造成失步的办法是交换驱动通道,比如把Z轴和Y轴交换,在Mach3中把端口号也交换。如果Z轴失步依旧,而其他轴依然正常,则说明Z轴失步是由其固定荷载造成的。Z轴失步不一定要修理Z轴,可以通过降低Z轴速度、加速度来使Z轴运行得比X、Y轴温柔一些或很温柔,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失步发生的几率。

网友:
Z轴连结器有无确时锁紧?

网友:
刀夹紧了吗?

网友:
可能没夹紧,是刀缩了。。。

网友:
看你的问题象是驱动器的问题,特别是低价位的驱动板,调一下X轴驱动到Z轴试试,输入设置也相应该改一下。
看一下下面两个重要设置。

还有看看这个设置对了没有,这个很重要

还有看看这个设置对了没有,这个很重要

这个脉冲设置也要看看对了不

这个脉冲设置也要看看对了不

网友(2013-05-19):
排除干扰。。线材摆放。。。加滤波。。。软件设置好。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说说,雕机还没做成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