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mah合适的长时间保存电量是多少

楼主(2011-11-05):
5200mah合适的长时间保存电量是多少?在PL8里如何设置到合适的放电量?希望老手指点

网友:
3.85V左右

楼主:
哦,谢谢!PL8里面的放电设置知道吗,我用了2个月了但都是在充电,都不知道放电怎么设置了

网友A:
PL8的预设里面有2个模式是储存模式,貌似是第8和第18个。
具体的记不清楚了,你可以去看看,选择那个预设模式就会自动充电或者放电到储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8的预设里面有2个模式是储存模式,貌似是第8和第18个。
具体的记不清楚了,你可以去看看,选择那个预设模式就会自动充电或者放电到储存电压

那在预设模式里面需要设置合适电池的电量吗?还是它自动会选着合适的保存电量的

网友B:
貌似是7还是8 全部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7还是8 全部自动的

兄弟能帮我确定一下是7还是8吗,我可不想搞错毁了电池啊!都怪我自己对英文是一窍不通

网友B:
模式7 设好充电和放电电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7 设好充电和放电电流就好了

5200mah的电池,我充电电流是20A,那放电的也是一样的数值吗?是不是只要设对了充电和放电的数值就可以了?会不会自动充或放到保存电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5200mah的电池,我充电电流是20A,那放电的也是一样的数值吗?是不是只要设对了充电和放电的数值就可以了?会不会自动充或放到保存电量?

重新看了一下软件,预设的第七个就是Lipo的储存模式,你可以设置充电和放电电流,不过你是用的开关电源,放电最大只能到100w,如果是6s的电池,大概放电最大电流是4A。
预设的放电是10A,推荐你设置放电电流到2A,给充电器留点余量比较好,放电功率太大的话,热量也很大,对电器寿命有影响。
充电电流可以调整到10A,5200mah的电池,2C充电一点问题都不会有,还节约时间。

PS:使用PL8的时候最好配的电源功率1500w以上,而且充电的时候电流不要设太大,35A以内吧。
我就是用1200w电源+40A充电把PL8烧了的,返修相当麻烦,而且停飞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看了一下软件,预设的第七个就是Lipo的储存模式,你可以设置充电和放电电流,不过你是用的开关电源,放电最大只能到100w,如果是6s的电池,大概放电最大电流是4A。
预设的放电是10A,推荐你设置放电电流到2A, ...
好的,谢谢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