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问:加工1/35金属摇臂成本

楼主(2011-11-06):
大家好,我打算找作坊制作1/35比例的金属摇臂共16个。请问有经验的同好什么材质适合?(铁,铜,吕合金?)成本大概多少?(怕给宰呵呵 )

网友A:
1/35金属摇臂打算用什么车上?目前看到的坦克,二战老式坦克,需要加强强度的好像不多。目前看到可能受益于改变材料而加强强度的车型大概有251,250半履带系列,M1,挑战者。
如果摇臂很细需要加强,可不可以用1mm的钢棒作出整体的Z型中骨,然后把塑料形件套在外面?

网友B:
楼主米人~个人认为~就35那重量~怎么也不会压垮摆臂吧~楼主是要拉自己的?35没必要搞金属摆臂~

网友C:
看你做什么样的了,最简单的平板造型的,数控铣掏出来之后线切割横着一刀扫下来没多少钱……
KV那样的两个圆柱用圆柱连起来的就坑爹贵得多……不如找人车出俩个圆柱打上孔再点焊上连接那段……
要是M1那种连接段截面是圆角矩形俩圆柱还不在一个平面的……哭吧……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是一款龙早期出的黑豹G夜战型,底盘和曲臂是整体开模的。所以要先去除原来的曲臂(当然弄下来的下脚料是不能再用的了)。关键是成本,共16个曲臂超过50~60的话就多了。另外是材料,整车的重量不会很重的,强度不必很强。细节方面做出基本外形即可。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D:
个人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E:
还是从选一盒摇臂与车体分开的吧,外加工是在是有些得不偿失。